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个数

楼主(2011-09-14):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电网发生接地短路时,零序电流的大小和分布与电网中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数目和位置有很大关系。在系统不失去中性点接地的前提下,安排一部分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运行,另一部分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运行,并使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数目及位置尽量不变,以保证零序保护动作范围的稳定和具有足够的灵敏性。

一般220kV变压器可在每个站选择一台主变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110kV变电站个别可直接接地运行,大部分经消弧线圈接地运行。这种方式是由调度运行方式决定的。

接不接地主要与运行方式有关,中性接地点越多,发生接地短路时,零序电流就越小,可能达不到保护整定值,引起保护拒动,故中点性接地数是随电网方式而改变的。

我所见到的大多数启备变由于高压侧有载调压,所以中性点都是直接接地并且是死接地,没有中地刀的。 至于您所说的情况,如果是仅仅考虑本厂的情况,那么肯定支持您的观点,规程上和原则上都是您这样的做法。但是中调考虑的是全网中性点运行方式的情况。比如说您考虑您厂是每个母线上有一个中性点的原则,但是中调考虑的是某一网架内有多少中性点的原则,可以设想,与启备变相连的母线的对侧变电站的相应母线上的主变中性点可能是接着地的。整个系统中的中性点个数是要考虑其它厂站的。如果各厂只按自己的原则进行中性点的变更,则会导致整个系统中性点随意变化系统零序阻抗的变化会使零序保护的动作失去选择性,所以中性点是由调度根据电网情况统一调度,与本厂原则有冲突时肯定以大电网的中性点接地原则为准。

我想这是和线路的零序阻抗有关系,在大电流接地系统中,线路的零序保护是和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个数有关系的,系统中应至少有一台变的中性点接地,否则无接地的时候,就相当于将线路的零序保护停用了。接地点的个数是根据零序保护的保护范围计算得出的。

主变中性点的投入数量和位置直接影响系统的零序阻抗,零序阻抗的变化又改变着零序电流的分布。考虑到零序保护的灵敏性和变压器中性点绝缘,系统过电压,保护整定配合等因素,零序阻抗应基本不变。如你厂接线为双母线,一般应保持一条母线上有一台变压器接地。如为单母线,有两台及以上变压器接在母线上时,就保持一台变压器中性点接地!

按系统的零序阻抗,考虑零序保护的灵敏度,通过计算后决定运行方式。

系统的中性点个数是根据正序阻抗和零序阻抗的比值要求来计算的;接地点的设置,主要考虑局部解列孤网不能构不成零序通道,否则零序保护一般不会动作;同一场站一般不设置两个接地点,因为中心点电位不同,可能构成零序电流环流,造成保护动作。

我认为备用变的220KV侧中性点接地也是算作220KV系统的接地点的,与主变的中性点接地无异。当然一般情况下,备用变与中性点接地的主变是分别运行于不同母线的。

据我所知各个电厂或者变电站一般会在每条母线上都保持一个中性点,防止当母联故障跳开以后造成一条母线中性点丢失。你说的如果是双母线运行的话,主变在一条母线,启备变在另一条母线,2者同时投入中性点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如果启备变所在母线还有其他主变,也可以合理的安排中性点运行方式(一条母线最少一个中性点)。主变中性点是否投入以及方式倒换均由调度决定,或向调度申请批准,自己不能随意更改。

网友A:
楼主描述得很好。在大电流运行系统中,每一个电压等级的运行系统中只能有一个中性点接地,否则就会引起零序保护拒动或者误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得很好。在大电流运行系统中,每一个电压等级的运行系统中只能有一个中性点接地,否则就会引起零序保护拒动或者误动作。

网友C(2011-11-29):
第四段和最后一段有些矛盾。私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