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mpactlogix PLC电源分配的问题和IO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如题:

问题1:compactlogix 系列电源模块电源分配问题

              compactlogix系列plc的电源模块可以向两边供电,请问每一边的电源供应是不是固定的?假如电源模块最大提供4A的5V电源,那么两边是不是分别最大提供2A的电力呢?

问题2:IO配置问题

              1769-L32E,最大扩展16个模块,第一个IO组最多可以有11个模块(CPU模块除外)。假如第一个IO组配置7个模块,第二个IO组配7个模块,可否?在软件中组态配置时,这些模块的槽位应该怎样设定?

网友A:
电源的输出两边应该是并联的。输出应该是同样功率 L32e的电源最好放在模块中间。以均匀分配电力 槽位也是在软件中组态的。跟1756组态是一样的

网友A:
建议版主将楼上的禁言。。老发广告也不是那回事啊。。

或者版主新开的水贴

网友B(2011-10-18):
(1)每边最多放8个模块,但是每种模块所消耗的电源模块单位不一样,比如CPU模块占用2个电源模块;具体耗电量可以参考模块手册。(2),其配置与本地配置是一样的

网友C:
建议加入AB罗克韦尔技术交流QQ群180938639,专业技术问题及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