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71报警SCF1

楼主(2011-09-14):
我有一台ATV71变频器,启动过程中过程中出现电机接地故障(SCF1),测量电机没发现问题,(电机、线路更换新的),请问大家是哪一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1-10-20):
你可以检查一下接地,掉电后再重送电看看。
也可以测量一下零线与地线是否共用,
再就是检测变频器本体了

网友B(2016-08-03):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一下接地,掉电后再重送电看看。 也可以测量一下零线与地线是否共用, 再就是检测变频器本体了
变频器故障,检查变频器模块!

网友C(2017-08-03):
我有一台问题点一样现在发现是24V供电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