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中加电机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1-09-14):
怎样在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中加电机电流互感器,去电机有6根线,该加在哪两根线上?

网友A:
见下面的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1/2011011017431500001-1.shtml

网友B:
应该在电源进线加。

网友C:
可加在电机电源线上,也可加在相电路里,和角接触器串接,但这种接法很少用。

网友D(2020-08-25):
加在主断路器下方任意一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