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怎样实现一键控制窗口切换和数据传送(我想用宏指令触发)

楼主(2011-09-15):
我在做一个上位机界面,我想用一个键实现需要将所在窗口(暂叫a窗口)的数据传送到另一个窗口(b窗口),同时跳转到b窗口,我想用一个键实现以上两个功能的控制,能做到吗,请教各位达人,小弟在此先多谢了

网友A:
方案一:可以使用功能键,功能键启用通知功能,切换页面后令一个位置位,配合plc控制完成宏指令触发,传送数据的功能在宏指令中使用getdata和setdata函数实现。

方案二:也可以直接在功能键上面叠加一个位状态设置元件,此元件用于触发宏指令。

方案三:如果a窗口中的数据使用连续的地址则可以不使用宏指令,直接使用触发式资料传送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金牌人机的回复,我第一种方案想到了,后面两种我试试

楼主:
对:金牌人机 关于

方案一:可以使用功能键,功能键启用通知功能,切换页面后令一个位置位,配合plc控制完成宏指令触发,传送数据的功能在宏指令中使用getdata和setdata函数实现。

方案二:也可以直接在功能键上面叠加一个位状态设置元件,此元件用于触发宏指令。

方案三:如果a窗口中的数据使用连续的地址则可以不使用宏指令,直接使用触发式资料传送即可。

内容的回复:

我使用第二种方案 进行离线模拟,问题在于 当你按下去时不能同时触发两个元件 只能触发到功能键,另一个位状态开关不能触发

网友A:
叠加三层都是可以的!你以什么方式判定此位状态没有触发?

方案二可举一反三,叠加两个功能键也是可以的,一个用于切换页面,一个用于触发宏指令。

楼主:
对:金牌人机 关于

叠加三层都是可以的!你以什么方式判定此位状态没有触发?

方案二可举一反三,叠加两个功能键也是可以的,一个用于切换页面,一个用于触发宏指令。

是这样的,我在a窗口用一个字元输入元件,一个功能键,一个位状态设置元件    b窗口 有一个字元显示元件,

我想实现的功能就是让一键实现,从a窗口切换到b窗口 同时将a窗口输入的数传到b窗口显示

功能键用于窗口切换,位状态用于发送字符数据,按照你刚才说的方式 在功能键上叠放一个位状态元件,模拟的时候 我一按功能键就只是从a窗口切换到了b窗口,但b窗口并没有显示我在a窗口输入的数值,只有分别按下两个键的时候才能够实现窗口切换和数据传送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金牌人机 关于

叠加三层都是可以的!你以什么方式判定此位状态没有触发?

方案二可举一反三,叠加两个功能键也是可以的,一个用于切换页面,一个用于触发宏指令。

内容的回复:我找到原因了 非常感谢

网友B(2013-01-11):
搞那么麻烦干嘛呢。用施耐德的触摸屏一个按键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