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子手轮脉冲数

楼主(2011-09-15):
各位大侠:我制作了几个5V100脉冲数的电子手轮。但是只有90个脉冲。有一格(不固定的)慢慢转动,发现没有脉冲。但是退一格以后,又向前进。又有脉冲,不知道哪里有缘故。盼望各位于以解答。谢谢。

网友A(2011-10-22):
这个手轮已经坏了,有可能是轴臣有死点,当转到死点的地方,脉冲会丢 QQ:472592236

网友B:
应该是这样子的,轴承有问题

网友C(2011-12-02):
请问楼上的师傅,手轮脉冲怎么才能量到,我修了几个手轮,有一个怀疑是手轮脉冲器出了问题,但我无法判断它是否有问题,请教一下,怎么测量脉冲,谢谢了!

网友D:
用一个PLC,接上电子手轮,看有没有脉冲计数。

有一个文本显示器显示脉冲数就更方便了。

网友A:
维修手轮,看手轮有没有信号, 1,用示波器可以直接看到手轮在转动时有没有两路相关90度的方波,如果没有那手轮就有问题了。 2,用万用表也可以检测手轮的好坏,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手轮信号与地之间的电压(在旋转速度平稳的情况下测试),正常电压应该是2点几V左右,如果没有,那手轮坏了。 编码器 手轮 手提盒 厂家直销。www.shop2008.taobao.com QQ:762783913 微博地址:http://t.qq.com/encoder2011 大家可以收听我的微博,我会每天更新

网友E:
若是2个光耦计数,2个光耦安装位置与码盘的的角度关系,自己试验可以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