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的速度控制

楼主(2011-09-15):
我想用伺服实现速度控制,因为对速度的要求比较高。以前用的是三菱的伺服,用持续发送脉冲的方式实现伺服电机的恒速运行。因为伺服电机在恒速运转中受到负载的力矩是不恒定的,在某个时刻是反向的力矩。用以前的控制方式时,监视力矩的大小,显示值有正,有负。现在想用台达伺服的速度控制,但是看手册中p1-01参数中有个扭矩输出方向控制,不知用速度控制模式后,当负载推着电机转的时候,电机能否给负载一个反向力矩维持设定的转速,还是力矩为0,伺服被负载推着按负载推动的力矩转。

网友A:
在速度模式下力矩是速度调节的结果,总体上跟随负载的大小和方向而动,不必刻意关注。

速度要求高,有没有具体指标?

楼主:
伺服电机带着负载恒速转动,负载对伺服电机的力有时候是反向的(就是推着伺服电机转),我的意思是这时候,伺服能否给出一个与原来方向相反的力来阻止负载变快,使它保持在原来的速度上。

楼主:
伺服转速在10到900转之间,速度设定好之后,在加工中按照设定的速度恒定运行。负载力的变化对速度的扰动越小越好。我之前用的是三菱伺服,脉冲实现恒速,额定转矩8点几N.M多吧,样机运行的情况是转矩在8s左右会从额定转矩的40%到—30%变化,不知这种情况会对电机的恒速运行扰动有多大。不知ECMA-G21309能不能行。加减速无关紧要,恒速重要。

网友A:
伺服抵抗外力负载的能力源自速度环调节结果,在位置模式,不要指望微观速度的稳定性,在速度模式下别指望力矩的稳定性。

楼主用脉冲频率控速度,想必用的是位置模式,转矩输出的稳定性就更不要指望了。

如果只关注速度,不关注位置,建议楼主用模拟指令接口直接控速度,而不是用脉冲位置接口的频率间接控制速度。

网友B:
伺服电机上不是有电磁离合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