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接近开关

楼主(2011-09-15):
NPN接近开关的信号线一定要与正极构成负载回路吗?我一直都是接负极的。能用。交流交流!

网友A:
NPN的接近开关多见OC输出结构,输出对电源正需以用外部电阻上拉。

楼主:
能详细点吗?或者说得通俗点!谢谢.。

网友B:
开关包装内的资料上有.

网友C:
所谓漏输出

网友D:
NPN的接近开关在以前一般都是指对24V+形成回路,当无信号接受时,输出对24V电压为0,对0V测量为24V,有信号时,则输出则是0V,即:对电源负极为0;其实最通俗的说法就是:NPN的接近开关类似电气开关中的常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PN的接近开关在以前一般都是指对24V+形成回路,当无信号接受时,输出对24V电压为0,对0V测量为24V,有信号时,则输出则是0V,即:对电源负极为0;其实最通俗的说法就是:NPN的接近开关类似电气开关中的常闭。

楼上说的已经非常清楚

楼主:
我看的接近开关附带的说明书,从上面看信号线应该与正极24v形成负载回路,那么正极就应该接在设备的com上,但是com 是接地的

网友F:
不要说那么道理记住:NPN输出低电平,PNP输出高电平。

网友G:
npn型plc输入点公共端接正,输入点内部与公共端导通,NPN的接近开关的信号线接输入点即与正24v形成回路。

网友H:
以前工控擂台有个帖子详细介绍了相关内容,建议楼主去看看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2/2010120806422800001-1.shtml

楼主(2011-10-17):
引用 网友D:
关于NPN的接近开关在以前一般都是指对24V+形成回路,当无信号接受时,输出对24V电压为0,对0V测量为24V,有信号时,则输出则是0V,即:对电源负极为0;其实最通俗的说法就是:NPN的接近开关类似电气开关中的常闭。

  不是纯粹的开关吧?信号线与24v有0.7v的压降。

楼主:
对:coffeerain关于npn型plc输入点公共端接正,输入点内部与公共端导通,NPN的接近开关的信号线接输入点即与正24v形成回路。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NPN型输入点公共端接的是0v,因为我们的这个系统的公共COM 端需要接地!没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D:
写的有误!应该是输出接近24V,可以理解为接近电源电压;

公共端接的是0v还是接24V都可以,看你PLC需要那种信号;一般出于输入信号系统稳定和安全,COM端都接0V。

楼主(2012-02-17):
今天由于一个接近开关不知什么原因坏了,尾巴后面的小红灯一直是亮着的不管磁头有没金属挡块。后来我换了一个,是在外面临时买的。可是装上去了还是不行,感觉好像是接触不良的,偶尔有信号偶尔又没有,查线后没发现问题。由于接近开关是装在一块5cm厚的钢板上的,我就尽量让磁头伸出来一点,可是还是没有好转。当你去档磁头时后面的小红灯不能完全熄灭,只是暗了一点。可是我把它卸下来拿在手上去挡又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I:
对:wenbin2关于今天由于一个接近开关不知什么原因坏了,尾巴后面的小红灯一直是亮着的不管磁头有没金属挡块。后来我换了一个,是在外面临时买的。可是装上去了还是不行,感觉好像是接触不良的,偶尔有信号偶尔又没有,查线后没发现问题。由于接近开关是装在一块5cm厚的钢板上的,我就尽量让磁头伸出来一点,可是还是没有好转。当你去档磁头时后面的小红灯不能完全熄灭,只是暗了一点。可是我把它卸下来拿在手上去挡又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内容的回复:

有干扰了

网友J(2012-09-10):
NPN输出低电平,PNP输出高电平

网友K:
这个NPN 与PNP的确容易搞不清楚的,等我找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