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高压电缆中间接头做法

楼主(2011-09-15):
哪位大侠有高压电缆中间接头做法的视频?谢谢!

网友A:
中间电缆头比终端电缆头的做法要复杂,稍有不慎可能会出现前功尽弃的可能。每个生产厂商生产的中间电缆头其做法会有不同的要求,说明书里有详尽的做法说明,必须严格遵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电缆头比终端电缆头的做法要复杂,稍有不慎可能会出现前功尽弃的可能。每个生产厂商生产的中间电缆头其做法会有不同的要求,说明书里有详尽的做法说明,必须严格遵守。

网友:
网上就有.这是10KV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2MDMyNDI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