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电磁阀线圈功率问题

楼主(2011-09-15):
公司用的PLC继电器型直接驱动液压电磁阀,老是烧坏输出点,想问问液压电磁阀线圈功率问题。

DC24V的功率到底多大,如何计算电流?

看看下面的图的说法对不?

网友A:
我们厂设备是PLC输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24伏电磁阀。电磁阀用单独的24伏电源板。

楼主:
可能还是通过继电器转比较合适…

楼主:
自己顶顶帖子,也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B:
电磁阀有大也有小,仅凭供电电压,就能得出电流?

楼主把简单的问题变成复杂化,其实可以直接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只需几十元就可买到,表的分度值为0.01A,精度应该足够。

网友C:
你用继电器驱动不是好了,为什么要用PLC呢坏了多可惜www.hncgq.com

网友D:
你直接打电磁线圈的电阻嘛,应该液压电磁阀通电电流为1A左右,plc输出继电器总共能承受2A左右,所以带液压电磁阀时,一般都要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这样才不容易烧坏点。

楼主:
对:zl840913 关于

你直接打电磁线圈的电阻嘛,应该液压电磁阀通电电流为1A左右,plc输出继电器总共能承受2A左右,所以带液压电磁阀时,一般都要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这样才不容易烧坏点。

内容的回复:其实目前国内的一些PLC继电器型触点根本承受不了2A电流。

网友E:
唉,一群外行
PLC的继电器驱动电磁阀单纯从电流上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PLC继电器的使用条件是阻性负载,电磁阀是感性负载,电感量很大。在电磁阀断开的瞬间会产生很高的电压,烧蚀或者烧毁触点。
继电器还不能驱动白炽灯泡这类负载,虽然40瓦的灯泡工作电流只有0.2A左右,但是在其启动时,其电流高达3A,对于100瓦的灯泡,启动电流高达10几安,而正常工作才0.5A。
国内好多号称工程师的人不懂这些。唉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一般的问题不能复杂化,往往忽略了基础性的东西。

网友G:
“老是烧坏输出点,想问问液压电磁阀线圈功率问题。”

1、觉得不是烧坏输出点;

2、觉得是电磁阀的线圈反电势造成的过电压击穿损坏!

网友H:
最好用继电器转接一下,要不你接个续流二极管试试吧。

楼主:
对:steelen 关于唉,一群外行
PLC的继电器驱动电磁阀单纯从电流上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PLC继电器的使用条件是阻性负载,电磁阀是感性负载,电感量很大。在电磁阀断开的瞬间会产生很高的电压,烧蚀或者烧毁触点。
继电器还不能驱动白炽灯泡这类负载,虽然40瓦的灯泡工作电流只有0.2A左右,但是在其启动时,其电流高达3A,对于100瓦的灯泡,启动电流高达10几安,而正常工作才0.5A。
国内好多号称工程师的人不懂这些。唉
内容的回复:

老兄说的很有道理,按这种情况,接个续流二极管会好了!

网友I:
好一点电磁阀应该阀头内置续流二极管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最好用继电器转接一下,要不你接个续流二极管试试吧。

我公司的设备上就是用这方法

网友K:
要加续流二极管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