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同时测频率和转动的圈数,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11-09-15):
各位大大台达EH型PLC用编码器同时测频率和转动的圈数,程序该怎么写,用的上中断吗,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将编码器的输出到X点的,在并一个点到X另一点,比如编码器输出接PLC---X0,X1,那么将X0或X1并接到X2,这样X0,X1计数。X2测频。即可。

祝你成功

楼主:
对:laixiang 关于

      将编码器的输出到X点的,在并一个点到X另一点,比如编码器输出接PLC---X0,X1,那么将X0或X1并接到X2,这样X0,X1计数。X2测频。即可。

祝你成功

内容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说,一个编码器,同时接入两路高速输入?一路测频率,一路测距离 ???

网友B:
直接接一个高速输入也可以啊!把高速计数器的数据传送到2个不同的寄存器,这样随便你怎样弄都可以啊!如果接2个点担心会出现2个不同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一个高速输入也可以啊!把高速计数器的数据传送到2个不同的寄存器,这样随便你怎样弄都可以啊!如果接2个点担心会出现2个不同数据!

楼主:
假如用中断

 程序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