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忙求解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1-09-15):
小弟初学者,哪位大虾能教教!!

用HHY2G排水型液位继电器,控制三菱PLC 。。。要如何使液位继电器的输出信号传送到PLC的输入端呢。。控制PLC的动作!!谢谢

最好有梯形图和接线图        本人邮箱350359894qq@.com

大家都踊跃回复吧。。。讲原理也可以!

网友A:
直接用plc就可以吗

网友B:
最好不要什么都指望别人

网友C:
继电器有触点,将这触点接到PLC输入端啊

网友D:
你这个讲的不全面,液位继电器控制PLC,PLC应该还有输出吧?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液位继电器有触电,根据你的要求选择用常开还是常闭,然后编程输出。就类似与电机的点动回路。

网友F:
【原装正品】全新原装进口三菱PLC FX3U-16MT-ES-A

FX3U系列plc功能介绍FX3U

FX3U系列是三菱电机适应用户需求开发出来的第三代微型可编程控制器。它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改进。

首先,FX3U系列PLC的基本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1. CPU处理速度达到了0.065us/基本指令。

  2. 内置了高达64K步的大容量RAM存储器。

  3. 通过CC-Link网络的扩展可以实现最多达384点的控制。

  4. 大幅增加了内部软元件的数量。

    其次,FX3U系列PLC中集成了多项业界领先的功能。

  1. 晶体管输出型的基本单元内置了3轴独立最高100kHz的定位功能,并且增加了新的定位指令: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DSZR),中断单速定位(DVIT)和表格设定定位(TBL),从而使得定位控制功能更加强大,使用更为方便。

  2. 内置6点同时100kHz的高速计数功能。

    最后,FX3U系列PLC还专门强化了以下功能。

  1.FX3U系列专门增强了通信的功能,其内置的编程口可以达到115.2kbps的高速通信,而且最多可以同时使用3个通信口(包括编程口在内)。

  2.FX3U系列此次新增加了高速输入输出适配器,模拟量输入输出适配器和温度输入适配器,这些适配器不占用系统点数,使用方便。其中通过使用高速输出适配器可以实现最多4轴、最高200kHz的定位控制,通过使用高速输入适配器可以实现最高200kHz的高速计数。

【基本性能大幅提升】

·CPU处理速度达到了0.065us/基本指令。

·内置了高达64K步的大容量RAM存储器。

·大幅增加了内部软元件的数量。

·强化了指令的功能,提供了多达209条应用指令,包括像与三菱变频器通讯的指令,CRC计算指令,产生随机数指令等等。

【集成业界领先的功能】

·晶体管输出型的基本单元内置了3轴独立最高100kHz的定位功能,并且增加了新的定位指令: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DSZR),中断单速定位(DVIT)和表格设定定位(TBL),从而使得定位控制功能更加强大,使用更为方便。

·内置6点同时100kHz的高速计数功能,双相计数时可以进行4倍频计数。

【强大的扩展性】

·增强了通信的功能,其内置的编程口可以达到115.2kbps的高速通信,而且最多可以同时使用3个通信口(包括编程口在内)。

·新增了高速输入输出适配器,模拟量输入输出适配器和温度输入适配器,这些适配器不占用系统点数,使用方便,在FX3U的左侧最多可以连接10台特殊适配器。

其中通过使用高速输入适配器可以实现最多8路、最高200kHz的高速计数。通过使用高速输出适配器可以实现最多4轴、最高200kHz的定位控制,继电器输出型的基本单元上也可以通过连接该适配器进行定位控制。

·通过CC-Link网络的扩展可以实现最多达384点(包括远程I/O在内)的控制。

·可以选装高性能的显示模块(FX3U-7DM)

可以显示用户自定义的英文、数字和日文汉字信息,最多能够显示:半角16个字符(全角8个字符)× 4行。在该模块上可以进行软元件的监控、测试,时钟的设定,存储器卡盒与内置RAM间程序的传送、比较等操作。另外,还可以将该显示模块安装在控制柜的面板上。

【符合CE和UL/cUL标准】

三菱FX系列PLC的新产品FX3U与之前的FX系列产品相比其定位功能得到了提高,FX3U的定位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PLC主体的脉冲输出由两个增加到三个

三菱小型可编程控制器FX系列(FX3U之前产品: FX1S/FX1N/FX2N)主体脉冲输出功能为Y0、Y1两个(其中FX1S/FX1N为100KHz,FX2N为20KHz),最新产品FX3U在此项功能方面增加到三个,分别为Y0、Y1、Y2,频率为100KHz。

二、定位指令增加

FX3U除之前的FX系列的定位指令ABS/ZRN/PLSV/DRVI/DRVA等指令外,还增加了DSZR(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DVIT(中断定位),TBL(表格定位)。

三、可扩展高速脉冲输出模块FX3U-2HSY-ADP用于定位

FX3U可在其主体左侧扩展最高为200KHz的脉冲输出模块FX3U-2HSY-ADP,用于连接差动输入型的的伺服电机,最多可扩展2个模块,4个独立轴。

四、可扩展定位模块FX3U-20SSC-H模块用于定位

此模块用三菱专用SSCNET总线连接,需连接三菱伺服MR-J3B型伺服,可进行2轴插补,用专用软件FX-Configurator-FP进行伺服参数设置及定位设定。

五、可连接FX系列之前的定位模块

FX之前的特殊模块FX2N-1PG-E/FX2N10PG/FX-10GM/FX-20GM等模块可以和FX3U一起使用。
QQ:2402098863

TEL:13636962573

http://www.fj-qzol.com/

http://qzol.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