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做特种伺服,对通用伺服和数控伺服的指标不太了解,想请教做通用伺服驱动器的朋友, 目前市场上使用2500线编码器的通用伺服驱动器,速度环的精度能到多少rad/s?谢谢!

楼主(2011-09-15):
一直做特种伺服,对通用伺服和数控伺服的指标不太了解,想请教做通用伺服驱动器的朋友, 目前市场上使用2500线编码器的通用伺服驱动器,速度环的精度能到多少rad/s?谢谢!

网友A:
楼主能否给我们讲讲所谓特种伺服是怎么样的?

网友B:
2500线的编码器,延展速度环采样周期,名义检测分辨率做到1rpm以下,但实际速度精度别指望能到1rpm以下,照着10rpm看待吧!个人看法。

网友:
2500线编码器,速度精度还取决于测速时间,1ms测速与2ms测速,两个不同的时间对应的速度精度是不一样够,所以我认为单纯看待速度精度如rad/s没意义。例如2ms的时间内,1ms转过0.1rad,另外1ms转过0.12rad,用1ms和2ms时间测速,速度值是不同的。至于速度环控制达到的精度跟传感器和控制算法有关,不应只由传感器决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很遗憾最佳答案只能设置一个。

那么市面上卖的伺服驱动器,是否提供这个指标呢?一般在什么量级上?

网友C:
2500线的增量式编码器,采样脉冲4倍频。采用M法测速,PI控制方式的话,最好能做到每个采样周期有1个脉冲的误差。如果是400um的速度控制周期的话,速度精度为15rpm,600us的速度控制周期的话,速度精度为10rpm。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问题是:600us的控制周期,M法测速速度精度10rpm。在这个条件下只要能控制电机稳定运行在1rpm下就可以了,能不能做到就是水平高低的问题了,别怪编码器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问题是:600us的控制周期,M法测速速度精度10rpm。在这个条件下只要能控制电机稳定运行在1rpm下就可以了,能不能做到就是水平高低的问题了,别怪编码器不行。

征老师,“电机稳定运行在1rpm下”,其中“稳定”的标准是什么?通过看速度的反馈肯定是不行的,因为采样的精度只有10rpm。是通过肉眼观察电机的运行状态,是否有振荡?

网友B:
既然讲的是精度,如果测不到,何谈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0线的编码器,延展速度环采样周期,名义检测分辨率做到1rpm以下,但实际速度精度别指望能到1rpm以下,照着10rpm看待吧!个人看法。

您说的延展速度环采样周期,是说在低速状态下采用M法测速时,为了提高分辨率,将采样周期变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00线的增量式编码器,采样脉冲4倍频。采用M法测速,PI控制方式的话,最好能做到每个采样周期有1个脉冲的误差。如果是400um的速度控制周期的话,速度精度为15rpm,600us的速度控制周期的话,速度精度为10rpm。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是速度测量的分辨率,并不是驱动器实际达到的精度,实际速度精度肯定没有测量分辨率高。

网友:
那楼上几位有没有用过日系或者国产的2500线的伺服产品?速度控制模式下,能不能稳定运行在1rpm呢?

网友:
2500线偏码可以做到测速范围0到9000多rpm,测速精度达到小于0.1rpm!如果你没有做到,只能说明你的测速方法不合适。如果这个测速都做不了,真没有必要设计伺服驱动器了。试问:2500线编码器的伺服产品,最低运行速度达不到1rpm, 客户买去干吗?

网友:
7楼,你应该扩大一下你的思维,为什么非要用M法测速呢?建议你去查阅一下M法、T法、M/T法测速的优缺点,或者查一下DSP的CAP功能!弄明白芯片厂商为什么要设计CAP功能!

网友A:
        前段时间用微型有刷电机+500线编码器,用copley(速度环采样频率为3KHZ)测试2rpm,空载跑用肉眼看不到爬行现象但是从软件示波器看到曲线却不好,波动较大.后来被问到用多少线编码器合适,一直想用2500线编码器试试,不得机会,这样说来一定得找机会试试不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 那楼上几位有没有用过日系或者国产的2500线的伺服产品?速度控制模式下,能不能稳定运行在1rpm呢?

确实没用过,呵呵。

所以不知道做到了多低的速度。

网友B:
2500线的编码器在1rpm转速下,也就是10000脉冲/分钟,其倒数为60秒/10000脉冲,即脉冲间隔时间为6ms,无论是采用M法,T法,还是M/T法,都无法超越这个事实。

单纯用M法势必延展人为地采样周期,T法和M/T法则似乎是“自动”延展了,实际系统中往往不会任其无限制延展,总会设置一个系统可容忍的最长时间间隔,超出这一间隔还没有捕获到新反馈就只能以零速处置了。

时下数字伺服设计中,速度环刷新时间都小于甚至远小于6ms,对于小机座号的超低惯量伺服电机而言,速度环节约响应时间甚至已经低于6ms,换而言之,速度采样间隔长于6ms,速度环恐怕就已经实际上处于开环状态了,此时1rpm的名义转速的实际操控意义堪忧。

网友:
呵呵,波恩的理解有偏差。测量1rpm是否稳定运行,可以用下面方法大概看—下:600us的速度环周期,稳定运行在1rpm时,走过一个脉冲的时间应该为 10 个速度环周期,考虑到实际情况,9个、10个、 11个速度环周期间隔都是正常的。测量一个脉冲的时间间隔是否均匀就可以判断1rpm运行是否平稳了,或者外加高精度编码器测量。

网友:
不用对1rpm的稳定运行表示怀疑了,实际项目中0.5 rpm速度我都测试过了,运行正常,参数调的好的话,速度波动在0.25到0.75之间。

网友B:
呵呵!稳态运行没有问题,本人用6000线的编码器也尝试过0.1rpm的空载“宏观”测试。

问题在于带载运行,尤其是变载荷时,实际控制能力和效果如何?

网友:
如果空载运行平稳,带恒转矩负载运行时效果应该要更好。如果带的负载是瞬变的,例如空载和满载不停切换,低速甚至到100 rpm不会运行很平稳。最低转速做到1rpm是为了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保证准确到位,位置偏差为0,如果最低速度达不到1rpm时,位置控制做不好。

网友F:
谢谢21楼,那个帖子把低速情况讨论的很透彻了。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大家在讨论速度精度时,基本上是针对低速状态在讨论。在低速下,速度测量通常都采用了一些特殊处理,那么当伺服在正常速度下的时候呢?比如以2000rpm速度旋转,工作在速度环,这时的速度精度又有多少呢?常规速度时,如果仅采用M法测速,那么2500线编码器所能保证的速度精度好像也不怎么样啊。

网友B:
高速下的速度精度会受到时变负载以及电机自身周期性推力波动的影响,此时更考验速度环的抗扰动性能。

实测松下、三菱伺服的带载速度波动也不乐观!

网友A:
"电机自身周期性推力波动"-------是指齿槽效应吗?

网友B:
不仅仅是齿槽力,还有带载后的推力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