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同时与力控和STEP 7 Micro/Win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9-15):
CP243-1可以单独与力控通信,也可以单独与STEP 7 Micro/Win通讯,为什么不能同时通讯呢?我想即可以通过力控与S7-200通讯,又可以通过STEP 7 Micro/Win对程序状态进行监控。

网友A:
CP243没有试验过,但是用224XP的就可以。我用过。

楼主:
不会吧,我用的就是224XP,两个port同时通信也不行。

网友B:
选两个port的 或整成以太网的 呵呵

网友C:
CP243-1是以太网模块,可以同时使用的连接达到8个。所以,可以使用SIMATIC NET OPC Server与CP243-1的 S7连接,力控可以通过OPC服务器建立与CP243-1的连接,STEP7 MICRO/WIN可以直接通过以太网直接监控程序。

楼主:
To DewellHuang:

和力控通信没通过OPC,而是直接使用力控"I/O驱动"中的"S7-200TCP协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To 网友C:和力控通信没通过OPC,而是直接使用力控"I/O驱动"中的"S7-200TCP协议"。

TCP直接驱动,通讯速度比用OPC的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