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可控硅实现恒温控制?

楼主(2011-09-15):
1.目的:通过给电加热管15A------25A的电流利用以下元件、仪表实现60摄氏度到80摄氏度的恒温控制

2.主要元件、仪表:a.温控仪   b.热电偶或热电阻 c. 双向晶闸管(BCR) d.电加热管e.其他辅助元件,如:中间继电器。。。

3.求助:i:   若温控仪以继电器(ON/OFF)输出驱动BCR,请问温控仪、热电阻、BCR的选型;

             ii:若温控仪以无极输出(即温控仪通过自带BCR驱动电路实现PID控制)时,温控仪、BCR的选型;

            iii:BCR的接线方式(极尽详细最佳)

 ps:电加热管端电压为220v。

 热忱欢迎各位师傅的解答,忠心感谢!!

网友A:
1。最简单:温控仪表开关量输出带动交流接触器,来控制加热管通断,达到控制目的,线路简单,缺点控制精度差。

2。温控仪表采用带有PID调节方式时间比例输出,带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管进行加热,一般还可以。

3。要求高的可采用温控仪表输出4-20mA,控制功率放大器,经过变压器输出控制加热管,控制精度高稳定性好,相对成本高。没有功率控制器,可用一块触发板,控制晶闸管,经过变压器输出控制加热管。

以上几种方式我们都在使用。

网友B:
要求是“实现60摄氏度到80摄氏度的恒温控制”

这嘛大滴温度跨度,

“温控仪表开关量输出”,就中中中中中,就中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求是“实现60摄氏度到80摄氏度的恒温控制”

这嘛大滴温度跨度,

“温控仪表开关量输出”,就中中中中中,就中鸟~~~~~~~~~~~~~~~~~~~~

前段时间刚给他们搞了一个,不是太难的事,主要是行选好可控元件与智能温控仪。还有就是BCR的散热问题,加个风扇。

楼主:
HI!,hzwlm请问你用的BCR控制线路的接法和触发板的功能(可否提供电路图或者型号)、以及BCR的选型注意事项,有实例分享更佳。能否介绍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