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才能通过可控硅实现恒温控制?

楼主(2011-09-15):
1.目的:通过给电加热管15A------25A的电流利用以下元件、仪表实现60摄氏度到80摄氏度的恒温控制

2.主要元件、仪表:a.温控仪   b.热电偶或热电阻 c. 双向晶闸管(BCR) d.电加热管e.其他辅助元件,如:中间继电器。。。

3.求助:i:   若温控仪以继电器(ON/OFF)输出驱动BCR,请问温控仪、热电阻、BCR的选型;

             ii:若温控仪以无极输出(即温控仪通过自带BCR驱动电路实现PID控制)时,温控仪、BCR的选型;

            iii:BCR的接线方式(极尽详细最佳)

ps:电加热管端电压为220v。

热忱欢迎各位的解答,忠心感谢!!

网友A:
我家以前孵化小鸡,自己做了个温度控制,就用温控仪带个中间继电器带负载,你20度的温度范围用不着做太复杂吧!就这样也可以控制到10度以内了。全用AC220V就可以做出来了。要是不放心,买个带报警输出的温控,设个上下限报警带个喇叭(我是用的那种发声小玩具)!选型:能满足你要求的撒,具体类型到市场去,问老板,然后自己选择,热电耦要看你温控仪了,类型和他匹配就行。

网友B:
在电子市场有卖温控器的,也很便宜,我们的电加热水箱,就是温控的,上下在五度之间,比较稳定的,比你的这个更加简单,你的也太麻烦了吧?

网友C:
温控器(SSR输出:40~80元)+SSR(50A,25元)+热电偶(2元/米), 温差可小于3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请问若电流达到100A的样子通过晶闸管怎样实现?

楼主:
我的是加热固态蜡,熔点大概是56摄氏度的样子,想维持60设施度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