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总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1-09-15):
一台设备有好多电机,怎么计算总功率

网友A:
我的算法是这样的,先将所有电机的功率加在一起,然后在看设备的使用情况和环境,在确定了设备的使用情况和环境后,用加在一起的总功率乘以0。6-0。9就得到了总功率,乘数的大小说白了就是设备的满载率

网友B:
看下满载总电流多少,再乘电压,就得出功率来了,

网友C:
功率=总电流*电压。

网友D:
不用算那么仔细,把所有电机功率加起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