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显示Ab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16):
工厂设备因为有一年半没有开过电了,最近开电以后伺服控制器上出现了Ab的显示,

也看过MR-J3的技术集,说是初始化。但是具体怎么解决不知道怎么做。

请大家帮忙谢谢啦!

网友A:
J3的伺服显示Ab是正常的呀!并不是什么错误报警呀!

网友B:
看他们之间的光纤接线有没有连接好,轴号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C(2013-06-13):
今天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三菱的放大器更换后,显示一直是AB,参数啥的都跟原有的设置一样,后面才发现是轴号没有设置对,悲催啊,花了我半个晚上。

网友D(2014-04-02):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三菱的放大器更换后,显示一直是...

有哪些参数要设置?轴好我旋转到0,也就是第一个轴,但是还是显示Ab,不知道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E(2017-11-15):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E:
新的驱动器没写参数就是这样的,写几个参数进去就显示为b0.1啦

网友F:
支持一下吧,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下载呢

网友G(2020-03-13):
引用 网友E:
新的驱动器没写参数就是这样的,写几个参数进去就显示为b0.1啦

您好,设置哪几个参数

网友H(2020-12-07):
过来学习下,楼主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