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光栅尺替代进口光栅尺

楼主(2011-09-16):
我公司有一台折弯机用的是荷兰delem系统+海德汉光栅尺,现海德汉光栅尺坏了,想用一国产的代替,系统还是荷兰delem系统,请问能代替吗,我听说有系统不兼容的问题,是真的吗,我苦思不得其解

网友A:
要更换需要注意;1读取头和光栅尺需要一起更换; 2 读取头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3分辨率有点差别也没有太大关系;;

楼主:
我用的海德汉的光栅尺型号是ls623,其电气参数大致如下:1 输出信号形式:A,A-,B,B-,Z,Z-六路脉冲差分输出

2 信号电平:5V,TTL方波 3 栅距:20微米 4. 脉冲信号周期:20微米 ,我按照上面的参数找了一款国产的光栅尺,接到系统上,移动光栅尺,系统显示数据没有任何变化,我真是想不明白,这种尺子只是增量方波脉冲,这荷兰的系统还有兼容的问题吗

网友B:
你可以先做一个模拟测试信号,可能是你的信号有问题。或是你的思路有问题。

网友C:
对你的问题很感兴趣,你用的国产的是什么型号的??能不能发出它的参数我看看??主要是脉冲周期的问题。。

楼主:
与上面我列的海德汉光栅尺ls623的参数一样,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不同

网友D:
所以才要你實際做檢測 進去電源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