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代替海德汉光栅尺

楼主(2011-09-16):
我公司有一台折弯机用的是荷兰delem系统+海德汉光栅尺,现海德汉光栅尺坏了,想用一国产的代替,系统还是荷兰delem系统,请问能代替吗,我听说有系统不兼容的问题,是真的吗,我苦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比较难,你要看看编码器的精度和接口方式。

网友B:
要看尺子的信号类型,如果是增量方波脉冲的,指标体系满足,原则上可以替换,如果是正余弦的或EnDat接口的,就别想了!。

楼主:
谢谢二位,我用的海德汉的光栅尺型号是ls623,其电气参数大致如下:1 输出信号形式:A,A-,B,B-,Z,Z-六路脉冲差分输出

2 信号电平:5V,TTL方波  3 栅距:20微米 4. 脉冲信号周期:20微米 ,我按照上面的参数找了一款国产的光栅尺,接到系统上,移动光栅尺,系统显示数据没有任何变化,我真是想不明白,这种尺子只是增量方波脉冲,这荷兰的系统还有兼容的问题吗

网友C:
你的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C:
这样的信号应当不是问题

网友D:
也许仔细对照一下两个品牌的光栅尺的一些参数,再用示波器测量出来实际值,再参考一下你系统的要求,答案也许就有了。

网友A:
可能你的驱动器也坏了。 你换一个驱动器试一试。

楼主:
系统没问题,换海德汉的尺子就正常了,这荷兰的delem系统真有兼容的问题吗

网友E:
看看你的解法,是NPN还是PNP,还是差动的??再就是看看指示灯闪不闪。。

网友F:
接線沒錯誤就如通訊網說的

另外擬提供外接電源給海德和 檢測其輸出訊號 是幾V  確認是弦波還是方波

网友G:
这个“5VTTL”6通道的,国内对应的是:“差分长线驱动5V”,这个接口首先要对。

网友G:
海德汉的(德国的)5VTTL信号接口,回路是A+对A-,内部阻抗有匹配要求,不是对0V的,用集电极开路的光栅尺,后续设备读不出数据。

光栅尺通电后,看A+对A-的脉冲波形输出。

楼主:
是不是这个阻抗匹配,导致系统不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