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汽包经常出现假液位,怎样解决才好

楼主(2011-09-16):
有一个蒸汽锅炉汽包经常出现假液位,用浮筒测量的,变送器上显示的参数跟工艺条件相差很大,应该怎么解决呢,还有怎样来判断汽包的气相和液相,麻烦高手们说一下详细的解决过程,就有劳各位高手们了

网友A:
装个磁翻板不就好了么

网友A:
越是高科技的东东越不稳定,结构简单些好了,你用浮筒,必然有安装用的法兰口

网友B:
差压变送器测量锅炉汽包液位并不是简单的根据水密度就可以确定,而是要据实际的温度压力下汽液密度经过复杂的计算得出的。LZ讲的情况就是把测锅炉气包液位当作常温水来测量的,有冷态的除盐水加入时就会出现虑假液位。要想解决请QQ:635546685或18913942397

网友C:
差压式必须加装平衡容器,已经应用几十年了。

也可采用新技术射频导纳

网友D:
用一般的野味传感器就行吧,带那种杆子的,好像比较好用还准却把,哈哈,

网友E:
1、锅炉吗,测个小液位,液位又不可能,哗哗哗滴瞬变,,,所以俄觉得,就木啥复杂性可言

2、克服虚假液位,原则就是,先机械阻尼,最多最多,再辅助表计的算法阻尼,例如均值滤波之类,就中咧

3、问题是,智慧要是不配合点看上去花里胡哨滴实物,那是木法赚到你们滴钱呀

      比如俄,俄去指挥民工扯两根管子,接个差压变送器,把假液位搞定来,你们会给俄几多个元?

      呵呵呵

     大师和小骗,几乎都整那三冲量控制啥滴,把简单滴事儿搞复杂,逗你们玩,,,哈哈哈

5、俄记得去年前年?还有个傻鼻呀,整他母滴工业电视看液位呢,,,

     隔三岔五看不清冽,b眼满世界找呀找,买不到不结垢滴管管咧,才想起来埋怨玻璃

网友F:
你们是用那个厂家的变送器啊,我急着想买个?可以联系我,BECKHAM1516@163.COM

网友E:
哎呀呀

俺村是,小命硬硬赛进口滴帅克仪器鸟~~~~~~~~,www.sc-sensor.com

俺是村民狸狫怪,小儿麻痹加歪脖,还有6个脚指头,,旁滴活也不会干,技术支持混口饭,,13701970262

热烈欢饮,你来扶贫俺鸟~~~~~~~~~~~~~~

网友G:
用浮筒测量锅炉液位出现虚假液位是因为浮筒液位计在组态时设置的密度与锅炉内高压水的密度不同。

网友H:
采用平衡容器测量吧!用双室平衡容器,此平衡容器有一定的温度补偿作用,使得测量的误差大大减小,原来的差压变送器应该还可以用上,如果测量不要求那么精确,且此测点不参与自动调节,也可以采用电接点液位计,它测量的要求不高,但稳定性较好。

网友F:
我想要的是要有连续测量,并有显示,

网友I:
我们用的干接点水位计,效果还不错,浮筒这种智能表在这种工况上面不考虑,因为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J(2011-11-02):
用差压变送器测汽包液位要在汽包正常工况条件下才准确  比如需要特定的温度和压力

网友K:
这个还是个问题么?全国这么多锅炉都在用着。。。

网友L:
双平衡容器的确实比较好啊,对北方冬季要伴热的地方确实好啊,波动非常小啊

网友B:
双平衡容器+差压变送器是测量锅炉连续液位最准确、最传统的办法。谁要测量原理及计算方法?你要是直接按水密度来算差压值,那只能说明你根本不懂双室平衡容器+差压变送器测量锅炉液位的原理。多查查资料及多问问吧。我发现网上很多人不懂地什么场所用什么测量仪表,在网上胡球讲,胡球乱推荐。

网友M:
如果有旁通管的话,采用高温导播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