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最低转速

楼主(2011-09-16):
各位前辈,请教个问题。

最近接到一个活,但是无法确定,所以急需要大家帮助,望大家不吝赐教。

伺服电机通过滚珠丝杠驱动重量50kg左右的平台运动,总行程205,要求200mm快速移动,最后5mm在一分钟内走完。

请问,我使用1KW电机直接驱动,是否有问题。

1分钟5mm,丝杠导程5mm,相当于1RPM,这么慢的速度是不是有问题呢?

急求高人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A:
1rpm用高分辨率反馈可以达到。

伺服选型的关键看力矩能力和额定转速是否满足被驱动对象的负载和运动需求,比如负载阻力,转速范围,惯量,加减速及惯性力等等。

楼主:
波恩前辈,您说的高分辨率反馈是不是意思是说要高分辨率的编码器,谢谢。

网友B:
就怕低速有爬行现象,

网友C:
波恩前辈,您说的高分辨率反馈是不是意思是说要高分辨率的编码器,谢谢。

軸控卡 & 驅動器 速度環 分辨率大於3000 那就不會有爬行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