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01-工控擂台-电机三相绕组中性点碰地,漏电开关是否跳闸?

楼主(2011-09-16):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三相绕组在星型接法时,如果中性点碰地,是否会使作为电源的三极漏电断路器跳闸?为什么?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会跳闸。如果三相电源之间不平衡超过一定幅度,会在中性点和地之间产生电位差,零序电流超过漏电断路器的动作电流就会调闸。

网友B:
在三相电源基本平衡的情况下,它的中心点失量和为零的情况下它是不会跳闸的。

网友C:
会跳闸。由于绕组参数的偏差,磁路的不对称(如气隙不均匀),尤其是当三相电源的幅值之差超过5%时,都会使星型绕组中性点与地之间形成电位差。在这种情况下,中性点一旦碰地,该零序电流就很容易超过漏电断路器的漏电动作电流,引起漏电断路器跳闸。

网友D:
可能跳,也可能不跳.要根据情况看

1、当三相电机电流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在下常运行时,Y点的电位是零电位,此时如果变压器的中性点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基本保证Y点对变压器的中性点是零电位差,此时是没有漏电电流的,或漏电流很小,达不到漏保的起动值,此时漏保不会动作。
2、当三相电机电流完全对称,但变压器的零线电流较大时,且用电设备与变压器有一定距离时,有可能会跳闸,因为零线电流大以后会造成变压器的中性点与电机的接地点这间存在一定的电位差,此时就会有一定的漏电流,当大于起动电流时,漏保就会动作。如果漏保漏电流选择过大,如200mA时,也可能不动作。
3、当电机三相电流不对称时,有可能动作,因为此时Y点的电位已产生了偏移,当短路时,相当于强制中性点回零电位,会有一定的漏电流,对于大型的电机因线圈阻抗较小,漏电流会很大,漏保会立即动作,但对于小型的电机,如果漏电流选择的过大,也是不会动作的,因为线圈阻抗大,漏电流会很小,达不到起动电流值。

网友E:
正常理解一般会跳闸。因中性点和地线之间可能存在电压差。 但是.应该根据情况而看:
1)当三相电机电流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在下常运行时,Y点的电位是零电位,此时如果变压器的中性点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基本保证Y点对变压器的中性点是零电位差,此时是没有漏电电流的,或漏电流很小,达不到漏保的起动值,此时漏保不会动作。
2)当三相电机电流完全对称,但变压器的零线电流较大时,且用电设备与变压器有一定距离时,有可能会跳闸,因为零线电流大以后会造成变压器的中性点与电机的接地点这间存在一定的电位差,此时就会有一定的漏电流,当大于起动电流时,漏保就会动作。如果漏保漏电流选择过大,也可能不跳。
3)当电机三相电流不对称时,可能跳,因为此时Y点的电位已产生了偏移,当短路时,相当于强制中性点回零电位,会有一定的漏电流,对于大型的电机因线圈阻抗较小,漏电流会很大,漏保会立即动作,但小型的电机,如果漏电流选择的过大,也是跳不了的,因为线圈阻抗大,漏电流会很小,达不到起动电流值。

网友F:
我的理解是:会跳闸。 由于绕组参数的偏差,磁路的不对称(如气隙不均匀),尤其是当三相电源的幅值之差超过5%时,都会使星型绕组中性点与地之间形成电位差。在这种情况下,中性点一旦碰地,该零序电流就很容易超过漏电断路器的漏电动作电流,引起漏电断路器跳闸。

网友G:
哎,都是互相抄袭的!!!!!!

网友G:
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我认为会跳闸,因为电机中性点不允许接地,如接地那整个电机绕组就接地,对地绝缘为零,断路器跳闸。

网友H:
这个没试过,不好说。

网友I:
肯定跳闸!

三相四线供电时,如果当出现较大的三相负载不平衡时,流过零线的电流会比较大,此时容易造成零线对地电位升高,所以当零线碰到地线时就会出现一定的电流。

网友J:
 如果本供电系统直接一台电机。就不会跳闸。因为这是中性点没有电流产生。三相均衡。如果系统设备很多,而且每一相上的负载也不相同,三相电流将不均衡。中性点就会有电流泄露。漏电断路器跳闸。

网友K:
三相异步电动机因为是三相对称负载,所以电动机按照星形接法时其中线是没有电流的,也就是其可以把三相四线制变成三相三线制连接,此时中性点电流为零,所以中性点接地与不接地都不会引起漏电保护器跳闸。

如果电动机所接电源其多带负荷除了对称的三相负载外和接有不对称的三相负载例如照明用电等,虽然在设置中尽量做到使其三相阻抗相同,但在实际使用中很难做到三相负载平衡,因此这样的系统需要设置中性线即中性线上的电流不一定是零。此时作为一个对称负载的电机其由于供电三相不平衡会导致电机电压不平衡为了保证电机安全运转则必须设置中性线,即是三相四线制连接形式,此时其中性线在变压器二次侧接地,以此来保证三相电源相间电压对地保存不变。

低压三相电源系统通常有中性点接地和不接地之分,而使用漏电保护器要求电网中性点接地,那么此时电机的三相四线制连接其中性点在变压器测就已经接地,如果此时电机的中性点有发生碰地现象,就会形成中性点重复接地的现象,而漏电保护器对于中性点重复接地具有串流误动和分流拒动的缺陷所以此时漏电保护器是否跳闸都有可能。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jy7898818          电仪人生
zyw3166             勇者
ganhong008       nananbeibei

20积分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血狼w                     血狼w
xuqingmin              xuqingmin
bzbh2011                bzbh2011
张立旺                     一品黄山
lyc19730508         Smile
AQD008                  AQD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