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过kepware软件用opc的方式与三菱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9-16):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上位机用的是wincc,通过kepware做opc,但是客户反映偶尔会出现上位机的画面数据变成零的情况,重启电脑后就好,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的软件都有授权吗? 如果有授权那么有可能是通讯中断或干扰造成

网友B:
kepware确实容易掉线,需要重新启动运行Server或是重启电脑。

网友C(2011-10-17):
楼主的问题如果不好解决的话,可以试试Matrikon的OPC Server,该服务器支持OPC的实时数据库Historians和HMI等应用与三菱PLC之间实现实时数据访问,并且支持多种三菱PLC,例如Q系列、A系列和FX系列PLC,并且可以自动搜索设备, 探测到其存在之后自动建立连接,配置简便。产品经过了OPC基金会的套件测试,安全可靠。

软件简介:http://www.mosesceo.com/bencandy.php?fid=125&aid=771

下载地址:http://www.mosesceo.com//upload_files/opc/plc/Mitsubishi/MatrikonOPC_MitsubishiPLCs_Web.exe

使用手册:http://www.mosesceo.com/upload_files/opc/plc/Mitsubishi/MatrikonOPC%20Server%20for%20Mitsubishi%20PLCs%20User%20Manual.pdf

网友D:
变为零就是没有通讯上,数据没有收到,所以自动变为零了。。想办法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