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如何读取实时脉冲、频率

楼主(2011-09-16):
各位大侠好,本人目前遇到该问题,用CP1H-X系列PLC,控制4套松下A5系列伺服,配套威纶系列触摸屏,

如何将伺服马达的实时位置、速度在屏上显示出来呢?

网友A:
应该使用通讯,无协议读伺服里的变量

网友B:
把PLC里的速度及位置地址用变比换回来,直接把读出来的地址显示在触摸屏上就好了啊。   15900594204 吴先生

网友C:
可以把PLC内部高速脉冲寄存器的数量进行运算。结果就是位置。但是这个只是脉冲的计数器。至于要伺服本身的还需要通讯了。

网友D:
我不清楚你的“实时”,我按我的理解:PLC自带脉冲输出读取,你把读取到的值折算显示位置;至于速度,你把输出目标频率折算显示速度。然后触摸屏读取位置、速度数据地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