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总是报51过载的故障

楼主(2011-09-16):
我要的三菱的伺服,放大器是mj3-b系列的,定位模块是qd75h,伺服电机在运行或者在静止状态是总是报51过载的故障,请高手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静止状态报过载!建议明确负载是否过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静止状态报过载!建议明确负载是否过重。

波大哥,知道您是运动控制的前辈,还希望您多多指教,因为电机一直是机械的选型,我不知道怎么去确认负载是否过重

网友A:
折算电机轴端的负载力矩与电机额定力矩的比,或者观察驱动器的负载率是否超过或接近100%。

网友B(2011-10-24):
AL 51 是过载  通俗的就是 机械卡主.    或者是检查刹车电阻有无打开

网友C:
AL 51 是过载 通俗的就是 机械卡主. 或者是检查刹车电阻有无打开

请问如何检查,谢谢。

网友D:
先机械方面手工移动一下电机,看看电机移动起来是否卡,是否流程,如果没有的话,检查一下你的电路是否有接错的地方或者干扰太多

网友E:
  在静止状态报过载,电流检测电路或主板有故障;或系统问题,先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F(2011-12-25):
负载不大。那就是参数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