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过流故障,工频启动正常

楼主(2011-09-16):
控制柜在自动模式下abb510过流故障,工频启动电流则正常,我把加速时间1,2改了也是在20多赫兹是报过流,售后工程说选型有问题,有同样的样本则正常运行,变频器空载正常。

网友A(2011-10-20):
负载电机可能有点问题     去查下

网友B:
把变频器的电流上限做一下调整,放大变频器电流上限    让变频器抗过这个20多HZ就可以
把加速时间   尽量放长一些   ,电流上限有个参数 可以设置  具体是哪个参数   恐怕你得看书了
还有电流上限
否则 电流高过上限的百分之多少   立马就报警停机
   如果您还是不明白也可以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13911393725

网友C:
在功率上变频器和电机匹配吗?

网友D:
就是一垃圾,风机泵用国产的没为题.

网友E:
楼主所说的情况个人分析有两种可能:1电机进线有轻微破损 2.变频器igbt轻微短路。第二种可能性较大。我们碰到很多种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