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不用减速机,直联“转盘”

楼主(2011-09-17):
减速机的背隙,精度高的 价格不离谱的,好像也只能3弧分??? 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需要转完整一圈后。 还能停止在 1弧分误差 以内。
结构就是类似分读盘。。放5个工位。 加工的作用力并不大。。用于径向 钻1.8mm直径的孔而已。
我这样的需求,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哪个能达到我的要求?? 有什么优点缺点?

网友A:
你自己做的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看怎样,买的可能都不行

网友B:
你自己做的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看怎样,买的可能都不行   這算什麼邏輯

分度盤關鍵在旋轉慣量(電機)

径向 钻1.8mm直径的孔 這條件跟分度無關 看來樓主不懂電 也不懂機械

楼主:
对:笨鳥慢飛 关于

你自己做的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看怎样,买的可能都不行   這算什麼邏輯

分度盤關鍵在旋轉慣量(電機)

径向 钻1.8mm直径的孔 這條件跟分度無關 看來樓主不懂電 也不懂機械

内容的回复:

您这儿说也没错。。 旋转惯量 我给出来 您能告诉我 选 伺服电机好 还是 步进电机好?

楼主: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惯量好大

网友B:
旋轉慣量已知 就直接找電機的規格就可

但你要求的精度在1‘ 內 系統的分辨率超過21600

還有旋轉速度 完成一分度所需的時間有要求否

楼主:
旋转惯量 0.047kg*m^2

力矩 0.78NM

转速不高 12rpm 就可   如果不用减速机  伺服电机得选3000W以上了。太恐怖了。。。。。 步进电机 我不懂得选型哎。

也不知道步进电机能不能达到精度。麻烦大哥 帮帮忙

楼主:
对:笨鳥慢飛 关于

旋轉慣量已知 就直接找電機的規格就可

但你要求的精度在1‘ 內 系統的分辨率超過21600

還有旋轉速度 完成一分度所需的時間有要求否

内容的回复:

涡轮蜗杆? 鼠齿盘?还是直联步进电机?那种精度能达到?那种成本低工装难度低呢?

网友C:
力矩要求不高,若用30倍减速比,可将负载折算惯量降至0.5kg*cm^2,伺服电机就好选了。

1分的精度,普通的减速机难以满足要求,鼠牙盘的机械操控结构比较复杂,系统成本也不低。蜗轮蜗杆的精度保持性是问题。

网友D:
用步进电机应该没问题,选三相86系列6N/M的步进电机,成本低,精度高。

网友B:
用步进电机应该没问题,选三相86系列6N/M的步进电机,成本低,精度高。 若只看扭力 那分度盤還有什麼問題

网友E:
 找台力矩伺服电机直连,用SINCOS编码器反馈,应该能达到目标要求,不过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