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为什么台达PLC在仿真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1-09-17):
请教大家,为什么台达PLC在仿真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让我发图,只能自己画了

我给D0赋值为K125    为什么D12不显示浮点数 却是这个数字

是仿真的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我现在用的PLC型号为:DVP10SX11R

     m1000                                         k125                      k1123680256

------|  |----------------【   DFLT                 d0                     d12  】

网友A:
可设置为浮点数查看方式(视图---监控数值形态);

再可查一下浮点数在机器内的存储形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设置为浮点数查看方式(视图---监控数值形态);

再可查一下浮点数在机器内的存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