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8 的PLC 参数设置在哪里

楼主(2011-09-17):
GX-Developer8 的PLC 参数设置在哪里,想设置通讯模块的波特率和数据位!!
看了很多资料,都说有一项 "PLC参数设置" 但就找不到!

网友A:
参数_PLC参数_PLC系统(2)

网友B:
在编程软件界面的左边部分找

网友C:
PLLC程序与PLC联机时,才能设置通讯模块的波特率和数据位

楼主:
楼上,用的是那个版本的编程软件 我用8.52 的,怎么没看到像你那样的界面~

网友D:
tothen :你真是神仙级别的,在标题栏“显示”的下拉菜单有“工程数据列表”,前面打勾,就会出现4楼的界面。

网友E:
我用的是 8.3 也版本 , 也有上面那个界面的啊, 关键你选的PLC 硬件有没有 那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