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200如何将十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

楼主(2011-09-17):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在做通讯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怎样把十进制转换成16进制

网友A:
通讯程序仅需用“HTA”、“ATH”指令,“HTA”指令是16进制数转ASCII,“ATH”指令是ASCII转16进制数,PLC的内部都以2进制进行计算,无须进行10进制与16进制转换。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只要原数不是BCD码,
无须进行10进制与16进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