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DA求教

楼主(2011-09-18):
现在有一个比例调速阀,通过一个放大器 ,放大器接受的PLc信号为正负10V,要求正时杠杆向前动作,负时杠杆回收,
具体操作是PLC信号---放大器----阀 ,现在采用模块为4DA的输出,问:这个要2路输出还是只要一路输出就能控制了
?放大器板子上有一组:指令输入+  指令输入-    ,另外还有一个com  ..要2路么?还有当杠杆回的条件满足时,这个负输出电压的程序怎么写?现在输入是用的2AD ,输入电压是0--5V的。模拟量输出
电压和输入电压有关系么?如果当条件满足,我能不能直接写:MOV K-2000 k4m200      to k1  k1  k4m200 k1 ?这样是不是输出直接是负的10V?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你要看一下放大板的说明资料,各个端口主要是做什么的。单从4da来说,一路是可以输出-10v到10v的电压。模拟量输入与输出肯定有关系,你写的程序就是输出10V的程序

网友B:
可以把你的要求写出来,我来帮你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