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XY曲线显示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1-09-18):
做的曲线就是想看出,温度变化和压力变化的对应关系,但是怎么连上PLC实验时出来的曲线是折线?这样看起来真别扭,我自己手绘了一条理想曲线,这样看起来比较直观,怎么让曲线出来的是比较平稳一些,而不是这样的折线。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采样频率低了引起的。

楼主:
是采集频率的事吗,0-200度,我采集设定采集50的话,也是这个样的。监控出来的还是折线。

网友B:
请将变量的采集频率设置成1000试试

网友C:
应该有个阶梯线和平滑线的选择功能

网友D:
应该是平滑的曲线  而不是选择 点与点直线连接

楼主:
哪里设置呢,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E(2015-08-09):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曲线后来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