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318-2 cpu ob122 错误停机????

楼主(2011-09-18):
设备近期老是出现cpu停运,总是在正常生产过程中 突然cpu停止工作,查报OB122输入输出故障,cpu上SF红灯亮,其他子站上没有报警指示。且每次出现后不能复位,仅仅断cpu电源无效,必须把整个设备的电源都断开后,再送电才能消除故障。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是访问某个地址的模块不能读取,在诊断里看一下就知道是那个模块了。或时通讯线受到干扰。

网友B:
把OB122下下去就不停了 另外把OB80 81 121 所有可能的都下下去就好了,自己建一个就行

网友C:
顶2楼,我遇到类似问题,处于profibus dp网络上的一台s7-315,在诊断缓冲器里看到的内容如下:

event ID:16#2522

Area length error when reading

Gloable DB,double-word access,Access address:636

requested OB:programming error OB(OB121)

PRIORITY:12

internal error,Incoming event

应该是属于同步错务,这是发生在通信故障时的问题吗?应该如何定位并消除此问题?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顶2楼,我遇到类似问题,处于profibus dp网络上的一台s7-315,在诊断缓冲器里看到的内容如下:

event ID:16#2522

Area length error when reading

Gloable DB,double-word access,Access address:636

requested OB:programming error OB(OB121)

PRIORITY:12

internal error,Incoming event

应该是属于同步错务,这是发生在通信故障时的问题吗?应该如何定位并消除此问题?请指教

在读去DB数据双字时出错。你用软件里的块一致性编辑一下就可发现问题。

网友D:
OB121属于编程错误,常见的为程序员在使用间接寻址时的地址越界。

网友C:
顶楼上2位,我现在现在就是想通过“Gloable DB,double-word access,Access address:636“找出出错的地方,怎么查?

网友A:
在读去DB数据双字时出错。你用软件里的块一致性编辑一下就可发现问题。 如有错就会显示红色。双击红色一行就会跳到出错的地方。

楼主:
上次的故障好长时间没出现, 今天又一次设备突然停止了。报ob122了  cpu停电后再送上,结果所有子站都报sf故障,cpu上运行指示和五伏的指示灯亮,但是人机界面上显示cpu停运,且cpu又电脑通讯不上,不能下硬件了,用的是5611的卡,后来又换一根编程电缆 仍然不能连上cpu。现在怀疑是cpu直接出故障了 想换一个。各位大侠 再次请教!

网友A:
你把在CPU里的故障缓冲区的内容全部保存下来,再贴出来帮你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B121属于编程错误,常见的为程序员在使用间接寻址时的地址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