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学习求助

楼主(2011-09-18):
初装了WPLSoft 2.20软件,由于原来用的是三菱PLC,所以不难上手,可是仿真遇到了问题。按下仿真器按钮,没有反应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按下仿真器按钮后,再按“线上模式”按钮;也可以用“侦错模式”。

可查看编程软件的【帮助】-【WPL使用索引】。

网友B:
你找个三菱的PLC模拟在线不是更直接么,www.hncgq.com

网友C:
进给轴定位功能,应选台达哪种型号的PLC及定位模块?

网友D:
仿真按钮按了以后,下载程序就可以了!或者是直接到在线模式都可以!就可以监控了!和三菱的方法不一样

网友C:
确实和三菱的不一样……

网友E:
WPLSoft 2.20仿真挺好用的啊

网友C:
按下仿真器按钮后,再按下线上模式按钮,状态栏下方显示STOP,当按上运行PLC按钮后,状态栏下方就显示RUN了,即可以离线仿真程序,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C:
在写好行批注后,打开梯形图程序,发现批注显示不全怎么办?

网友C:
台达PLC主控指令操作数有什么规定?是不是象下面程序一样只有0一个操作数。

网友F:
主控迴路用N0~N7(8點)

网友F:
主控指令支持巢狀程序結構

网友C:
设为0以外的其它数时,编译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C:
台达PLC步进阶梯图怎么写?步进阶梯图与梯形图能互相转换吗?

网友E:
现在步进梯形图中编辑好步进梯形图,编译后转化成梯形图

网友C:
求台达PLC步进梯形图教程。

网友C:
17楼流程图比较不容易理解,请看下图是否表达正确:

网友C:
此梯形图程序能否转换为步进阶梯图吗?怎么转换?

网友C:
刚刚接触台达的PLC编程,试着将19-21楼 的梯形图转换成步进阶梯图,应该说很好用,看着很直观,贴出来看看,多提意见。

网友C:
程序进行了仿真测试,按下启动按钮,程序立即循环执行,按下停止按钮,程序立即停止,所有输出复位。直到再次按下启动按钮,程序才又再次启动。

网友G:
新手,学习了,多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