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变频运行时电流波动大

楼主(2011-09-18):
我厂风机变频改造后出现变频运行时电流波动较大。变频器采用的是ABB ACS510  电机功率110KW,额定电流202A,额定转速990,正常变频运行时电流70A左右,转速930,现在出现变频运行时电流在30-100A之间波动,工频运行110A比较稳定。求高手帮忙

网友A:
电流发生波动是变频器驱动负荷常有的事情,主要要看波动的幅度有多大,以及波动发生的原因;
楼主的这种波应该是由于开环控制造成的。如果运行小于额定电流,波动对变频器没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B:
你用标准宏了吗

网友C:
这种现象是在控制变频器给定不变的情况下,出现的吗,如果变频的给定不变的话,那么变频器的输出应该比较稳定,不应该有如此大的波动,波动大,应该是外界负载变化造成的可能性比较大,查一查外界负载(电机、风机或系统),若外界负载无问题那就应该是变频器自身的硬件问题了。如果此种波动是控制变频器给定造成的,那你就要查一查控制回路的参数设置和相关的控制设备了。

网友D:
ACS510变频器没有DTC控制模式,电流波动是正常的,但你这个波动范围有点大,检查一下外部风道,看负载变化大吗?

网友E(2011-10-18):
风机泵属于平方转矩型负载,负载发生变化,电流也相应发生变化,是正比关系。如果负载和频率稳定的前提下,电流应该稳定。这也是频频器在风机泵负载上节能的最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