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质分析仪表的常见问题及处理

楼主(2011-09-18):
水质分析仪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问题1、浊度计测量值偏大:

原因:

1、玻璃瓶较脏——处理办法:清洗玻璃瓶。

2、玻璃瓶内有大量气泡存在———处理办法:排出气泡。

问题2、无4-20mA输出:

检查设置是否把4-20mA输出功能关闭,处理办法:如是打开即可,设置好4-20mA相对应的浊度。

问题3、开机无任何显示:

打开仪表后盖,检查仪表的保险是否烧断,如200BW提供110V、220V两供电电源所供电源是否一一对应。

问题4、测量值不稳定,示值偏差比较大:

排除玻璃瓶脏和气泡等因素外,处理办法:建议重新标定仪表。

问题5、开机后,按任意键无作用:

原因:仪表按键失灵,处理办法:重新更换按键。

问题6、测量值与实验检测有一定的误差是否正常?进口泵 阀门 工业洗衣机

如余氯、浊度值等有用户反映仪表测量值与实验室分析值有误差,其实这种误差存在是正常驻(误差范围不是很大),在线式测量值是一个动态值,现场工况的变化对其值影响比较大,只要误差范围不是很大,就无须对仪表进行重新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