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凸轮机构的伺服电机转动惯量比设定的问题

楼主(2011-09-18):
现在一安川伺服电机轴端连接凸轮,凸轮上有较大的负载,经过计算最大的负载情况已经基本等于额定电机转矩。在一圈行进过程中电机轴的受力与垂直轴类似但更复杂。整定参数的过程中,使用安川的TUNING的时候自整定出来的转动惯量比PN103为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问这种凸轮负载的情况下该如何计算和设置转动惯量比?

网友A:
学习一下,期待好的答案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控朋友

楼主:
自己顶一下。第一次上工控网,希望各位前辈给给予指点,

网友B:
折算惯量比一般是根据传动比,凸轮的传动比随凸轮曲线而变,看来比齿轮,丝杠等固定传动比复杂,建议尝试计算传动过程中的最大最小惯量比。

或者让凸轮脱开负载整定。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折算惯量比一般是根据传动比,凸轮的传动比随凸轮曲线而变,看来比齿轮,丝杠等固定传动比复杂,建议尝试计算传动过程中的最大最小惯量比。

或者让凸轮脱开负载整定。

谢谢前辈的回答,我想问下:

1. 最大和最小的惯量比是可以计算的。但是设置PN103时应该按照哪个来呢?

2.如果脱开后整定由于凸轮本身比较轻,所以PN103会比较小。这样的话让凸轮在上升阶段的某个位置停止时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左右摆动的问题。需要零点几秒才能稳定下来。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停止时来回摆,应该是存在超调,调整增益和积分时间常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