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的电,7.5的电机,两种接法都可以吗

楼主(2011-09-18):
星型接法和三角接法,在一个电机能分别用两种接法吗,我是菜鸟,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一般星型和三角型之间有个横杠就是星型降压启动,三角型运行

星三角降压启动知道怎么接吗?

网友A:
你的电机要是空载和轻载可以直接接成三角形启动和运行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电机出厂的时候在接线盒的盖子上都会有星形接法和角形接法的示意图,如果两者都有的话你就按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你是要接星形还是角形了。有的电机只能接星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接成角形就容易烧毁电机,因为角形的时候耐受电压时380V,而星形的是220V

网友C:
星型接法和三角接法,在一个电机能分别用两种接法吗?

1、同一个电压等级的电网,一个电机只能有一种接法;

2、同一个电机可以用于两种电压不同等级的电网,在不同电网的接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