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继电器断相保护!还是有点不明白!

楼主(2011-09-18):
如上图所示星接时,为什么热继电器,不带断相与带断相,都能可靠动作!

  如上图所示三接时,为什么一定要有带断相保护的热继!

网友A:
热继其实是用于过载保护,只要实际电流大于整定电流值,热继就会动作,任意一相中,电流过大,都会触发热继动作,在断相的故障中, 电机缺相运行,其中两相电流远大于正常运行时的电流,热继中的电热片因电流过大发热膨胀,触发辅助触点,所以热继会动作.只要选择的热继合适,是可以起到断相保护作用的.

楼主:
还没有说到点子上

网友B:
三角形连接时,若出现缺相,每相绕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8倍,严重超出了电动机的最大过载能力,一般最大过载能力为2倍,电动机将因拖不动负载而被迫停车,而停车后,若电源未能切断,则电动机电流将更大,相当于电动机启动时的电流,,,,

对于星形连接,若单相运行,每项绕组的电流为原额定电流的1.74倍

可见,三角形连接的电动机单相运行情况较星形连接的单相运行情况更加严重、

手指好累,不知能否解除你的疑问

网友C:
恩恩,楼上说的对哦,学习了www.hncgq.com

网友D:
这东西是保护电动机的,

尽量把它放在电机线圈上保护动作

第二副图用一般热继原则上有问题,要加断相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形连接时,若出现缺相,每相绕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8倍,严重超出了电动机的最大过载能力,一般最大过载能力为2倍,电动机将因拖不动负载而被迫停车,而停车后,若电源未能切断,则电动机电流将更大,相当于电动机启动时的电流,,,,

对于星形连接,若单相运行,每项绕组的电流为原额定电流的1.74倍

可见,三角形连接的电动机单相运行情况较星形连接的单相运行情况更加严重、

手指好累,不知能否解除你的疑问

小弟,不才请问这2.8是怎么来的,还有1.74是怎么来的!

网友E:
楼主:不要去管2.8、1.74是怎么来的!只要是热继电器用于三相异步电机,就有断相保护。为什么?这是完全根据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所产生的。为什么还会有断相保护热继电器,这是热继电器衍生产品。可以用于不是电机之类需要断相保护电器延时过电流上的产品。有一相电路断开通过继电器辅助触点断开主电路上的接触器。

网友F:
是热过载保护,断相电流增大,

网友G:
电工手册上分得好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要去管2.8、1.74是怎么来的!只要是热继电器用于三相异步电机,就有断相保护。为什么?这是完全根据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所产生的。为什么还会有断相保护热继电器,这是热继电器衍生产品。可以用于不是电机之类需要断相保护电器延时过电流上的产品。有一相电路断开通过继电器辅助触点断开主电路上的接触器。

 这个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要去管是怎么来的!只要是热继电器用于三相异步电机,就有断相保护。为什么?这是完全根据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所产生的。为什么还会有断相保护热继电器,这是热继电器衍生产品。可以用于不是电机之类需要断相保护电器延时过电流上的产品。有一相电路断开通过继电器辅助触点断开主电路上的接触器。

我现在只想知道2.8、1.74

网友E:
复习下电工原理:三相交流电路。里面有很详细的演算过程。还有电力拖动。

网友H:
主要是由于缺相后电流增大,引起发热,使继电器的金属片弯曲,使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断开,从而使接触器的线圈数断电,接触器主电路断开,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习下电工原理:三相交流电路。里面有很详细的演算过程。还有电力拖动。

 前辈!

  直接了当的说好吗?

网友I:
       谈点不太成熟的看法:

        1、电机正常运行时,每相绕组的电流=(绕组相电压-感应电动势)÷绕组内阻。缺相时,电机不转,其感应电动势=0,故使绕组电流变的很大。

         2、在不缺相时,如负载过大,或闷车不转,都会使3相电流变大,如串有热继电器,必然3个热继电器皆因过热而断开。

        3、星接电机,每相都串接一热继电器,如有一相绕组断开,只有未断电的的二相绕组电流变大,而断电的一相电流=0.。热继电器只有二个因过流而断开, 而未过流的哪一相就是断电的那相绕组,故星接时,不带断相与带断相的热继电器,都能判断是否是由于断相引起的过流 跳闸。

        4、角接电机,每相都串接一热继电器,如有一相绕组断开,三相电流都变大,故使3个热继电器都断开, 无法判断是因正常过流跳闸,还是因缺相引起的过流跳闸,所以角接电机必须每相串接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才能判断跳闸时,是因过流还是因缺相引起的跳闸原因。如以角接电机图中底下的绕组断开,此时左侧二相可以使左侧绕组产生电流,右侧二相可使右侧绕组产生电流,两边二相可以通过左右二个绕组的串联产生电流,这3相电流都远远大于正常工作电流,故3个热继电器都过流断开。无法判断是那项绕组断开。

网友J:
热继电器有断相保护的功能吗?

我用德力西的JR-36的电机一直处在断相工作状态,仍然不见保护.

网友K:
电机星形接法时,相电流(一相绕组电流)就是线电流,热继的每个元件是与绕组串联,因此绕组电流增大时,热继元件电流同步增大,因此不管何种原因引起的绕组电流增大,热继都可保护动作。

电机三角接时,相电流不等于线电流,热继元件上的电流不是相电流。如上图中如果中间一相线断开,三角形底边那相电流最大,但两边两根电源线上的线电流不一定达到热继的动作值,而底边绕组的相电流可能已超标(这与负载率有关),因此普通热继起不到保护作用,而应用缺相保护功能的热继,这种热继是当三个元件中的电流相差一定值时动作的。

网友L:
热继电器,只要电流大于其整定电流,不管是哪一相,只要有一相出现过流,就会引起保护。没有带不带断相一说,带不带断相的应该是用在不是电机类的产品上的,电机的话,不管是哪种接法,只要出现断相,电流都会是正常工作电流的几倍。

不管是什么电机,只要每一相的电流不超过其额定电流,不管你是在正常或非正常的工作状态下,都不会引起电机的烧毁,当然,机械扫堂等刮坏的另算。

网友M:
缺项状态下,其他两相电流会明显增大,对应热敏原件(双金属片)升温弯曲,带动热继电器动作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