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升级后通讯故障

楼主(2011-09-18):
情况:两台工控机,一台(pc1)是wincc5.0,另一台(pc2)是wincc6.2,都和s7-400、s7-300连接,和400用的是profibus,300用的是以太网,profibus的紫色线在pc2后边的接头上有两根,在pc1后的接头上有一根。
问题:前两天将pc1进行了升级,原来的系统2000升级到XP,wincc5.0升级到6.2,安装过程顺利,软件运行基本正常,只是profibus部分有如下故障:升级前两台电脑都正常,升级后pc1上的wincc运行后,画面显示无连接,输入输出域为灰色,并且pc2上相应的部分也变为灰色,pc1退出wincc后pc2才正常,以太网部分两台电脑都一直正常。又:pc1升级后的项目是从pc2上复制过来的,用的项目复制器。
新手第一次发言,很罗嗦,请各位体谅

网友A:
检查Wincc的Profibus通讯的设置,在使用项目复制器后,你需要修改通讯设置。

网友B:
要熟悉那就重新配一下通讯 要不熟建议别动 找个会家

楼主:
今天又试了试,终于正常了,在控制面板--设置PG/PC--CP5611--属性中,设置将“DP”改为下边一项“通用”即可。

多谢yuanle老师、鑫悦自动化老师,不知道悬赏分怎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