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48期——关于变频器输出驱动继电器/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本周擂台:关于变频器输出驱动继电器/接触器的问题

        在工业现场,各种复杂的可能因素有很多,因此很多情况下无法按照常规思路来进行设计安装施工和调试。在本期擂台,以一个实例来研究:电网电压约400V,变频器为三相AC380V输入,运行在44Hz,变频器参数为默认设置(V/F控制模式)。在此状态下,研究一下变频器输出驱动交流接触器的一些问题。

1、变频器输出电压大约为多少?请进行简单计算。

2、变频器可以驱动电压等级为多少、什么类型的中间继电器/接触器式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3、变频器驱动不同类型的、不同电压等级的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举例说明)?能够可靠运行吗?如果不能可靠运行,可运行多久?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4、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10月2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1、变频器输出电压大约为多少?请进行简单计算。
因为是V/F控制模式,可以把V/F看作一恒定值计算,当F=44HZ时,U=44/50*380=334V。理论上是这样,关键看电动机参数。但是要注意,当频率较低时,该电压也较低,电机绕组压降将不可忽略,所以需要增大该 电压抵消绕组压降损失,简单的方法是设定一个百分比,在计算值基础上增加 这个百分比即可。小电机该百分比为3%,大电机由于阻抗小,1%以内,所以 知道电压后,反过来也可以计算该值。
2、变频器可以驱动电压等级为多少、什么类型的中间继电器/接触器式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随频率变化的,不能用于驱动继电器。你可以用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实现启动、停止信号的输出,也可以用变频器的晶体管输出直接拖动小型继电器。
3、变频器驱动不同类型的、不同电压等级的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举例说明)?能够可靠运行吗?如果不能可靠运行,可运行多久?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随频率变化的,而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是固定的,一般说达到电压额定75%以上线圈可以吸合。由此看来变频器驱动不同类型的、不同电压等级的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运行十分不可靠。

网友B:
来这里学习来了,这个还真的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C:
1.变频器输出电压大约为多少?

      答:工作在v/f模式,此时可把v/f看成常数,当f=44时,则输出电压u=44*380/50=334.4v .<变频器出厂默认v=50时,u=380>.

2. 变频器可以驱动电压等级为多少、什么类型的中间继电器/接触器式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答:可以驱动交流小于380v的任何电压等级,方法:把基本运行频率设定为线圈电压。<基本运行频率是变频器输出最大电压时对应的最小频率》v/f又称恒磁通控制,故运行在44赫兹吸合没问题。
3、变频器驱动不同类型的、不同电压等级的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举例说明)?能够可靠运行吗?如果不能可靠运行,可运行多久?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答:如设定数据不对,会出现吸合不良或烧线圈,可运行多久,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D:
1、变频器输出电压大约为多少?请进行简单计算。 将v/f看成定值,则电压为44/50*380=334.4v 2、变频器可以驱动电压等级为多少、什么类型的中间继电器/接触器式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小于380v的电压都可以。理论上,基频=线圈电压*50/380,就可以工作。但实际上一般应用变频器的输出来连接继电器等。 3、变频器驱动不同类型的、不同电压等级的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举例说明)?能够可靠运行吗?如果不能可靠运行,可运行多久?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吸合不良,线圈烧毁。一般不能可靠运行。运行时间取决于变频器的频率变化情况和继电器的质量。如果是恒定的频率或者是频率变化时间不快,则没有必要使用变频器了。

网友E:
1,U=频率/50*380,=44/50*380=334.4V,

2,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的,不能用于驱动继电器,或接触器,因为这样其动作将不能可靠,可以用继电器控制启停,

3,若用变频器驱动,如果电压等级不服的话,会烧毁,或者不吸合,因为其电压输出如果频率不恒定,电压也是不恒定的。

网友F:
工作在v/f模式,此时可把v/f看成常数,当f=44时,则输出电压u=44*380/50=334.4v

学习学习了

网友G:
今天看了这个涨了知识

网友H:
          1. 电网电压约400V,变频器为三相AC380V输入,运行在44Hz,变频器参数为默认设置(V/F控制模式)。在此状态下,研究一下变频器输出驱动交流接触器的一些问题。 变频器输出电压大约为多少?电压为44/50*380=334.4v 左右。
           2.变频器可以驱动电压等级为多少、什么类型的中间继电器/接触器式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随频率变化的,不能用于驱动继电器。但可以用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以及晶体管智能输出端子实现启动、停止,加速,频率到达等信号的输出,可以利用变频器的内部智能输入端子的控制电源既DC24V电源作为固态继电器作为间接输出,因为功率有限。还有可以使用线圈额定电压是直流520V的继电器或接触器,利用变频器的直流电源作为控制电源。
          3、变频器驱动不同类型的、不同电压等级的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举例说明)?能够可靠运行吗?如果不能可靠运行,可运行多久?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变频器输出驱动不同类型的、不同电压等级的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可能会动作不可靠,甚至烧毁继电器和接触器。建议不要这样使用。而且继电器和接触器线圈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使用,害处非常大,因为在接通和断开是会产生很高的励磁电压,会损坏变频器的IGBT管。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2名:
Smile        lyc19730508

GYWQ720830        GYWQ720830

三等奖(30积分)3名:

 llmyce        llmyce

手机费和时间        yujizuixiangsi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网友I:
1、变频器输出电压大约为多少?请进行简单计算。

答:输出电压u=(44/50)*380= 334.4v

2、变频器可以驱动电压等级为多少、什么类型的中间继电器/接触器式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答: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随着频率(0-50hz)变化而变化(0-380v)的,不能直接用于驱动继电器,或接触器,因为这样其动作将不能可靠,可以用变频器输出继电器控制外接继电器或接触器启停电机

3、变频器驱动不同类型的、不同电压等级的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举例说明)?能够可靠运行吗?如果不能可靠运行,可运行多久?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答:会使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工作不可靠,严重的烧毁其线圈。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变化大,不会总是稳定在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工作电压范围内。

楼主(2012-02-25):
以下是松下VF-7F系列变频器在默认参数设置下的测试数据:

1、变频器输出频率为44HZ时,输出线对地电压为286V。驱动线圈电压为AC220V的中间继电器时,继电器出现频率很高的振动。驱动线圈电压为AC220V的交流接触器时,交流接触器可以正常吸合,但线圈发热严重,接触器在工作不久后线圈烧毁。

2、变频器输出频率为44HZ时,输出线的两根线之间的电压为365V。驱动线圈电压为AC380V的交流接触器时,交流接触器可以正常吸合,线圈发热正常,可以长时间工作,到目前工作了半年,未见异常现象。

网友J(2012-04-01):
不错,学习了。才知道变频器竟然可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