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与AB 的PLC 之间的数据通讯方法

楼主(2011-09-19):
西门子公司的上位机监控软件WinCC 与AB 的PLC 之间的数据通讯,由于
WinCC 不提供与AB PLC 之间的直接通讯驱动程序,无法直接与AB PLC 进行直接
连接,只能采用OPC 的方式。OPC 是以OLE/COM 机制作为应用程序的通讯标
准。OLE/COM 是一种客户/服务器模式,具有语言无关性、代码重用性、易于集
成性等优点。OPC 规范了接口函数,不管现场设备以何种形式存在,客户都以
统一的方式去访问,从而保证了不同厂商设备之间通讯成为可能。OPC (用于过
程控制的OLE)是指一个标准的、与制造商无关的软件接口。OPC 接口的基础是
Microsoft Windows 的COM (组件对象模型)和DCOM (分布式组件对象模型)技术。
只有当设备带有的操作系统是基于Windows COM 和DCOM 技术时,才能使用OPC
软件接口进行数据交换。目前,Windows NT、Windows 98、Windows 2000 和Windows
XP 能使用这个软件接口。下面的描述是基于WinCC 和RSLinx 安装在同一台计算
机上。
1.准备工作
1) 安装WinCC!
注意安装WinCC 时需要安装SQL2000,Internet 信息服务消息队列。如果是Windows 2000 系统,视系统本身情况可能要安装一些系统补丁,常见的是KB828741 补丁。
2)安装WinCC 授权。
3)安装RSLinx。
4)安装RSLinx 授权。
2.WinCC 里的工作。
1)安装完RSLinx 完成后,让RSLinx 处于激活状态。
2)添加OPC 驱动
打开WinCC 项目管理器,找到Tag Management (变量管理器),选中Tag Management (变量管理器),单击右键,选择Add New Driver (添加新的驱动)。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OPC.CHN,点击打开按钮。

这样就把OPC 的通讯驱动添加到系统中了。
3)添加驱动程序连接。
把通讯驱动程序添加完成后,还要添加一个该驱动程序与物理设备的连接。点击Tag Management 点击 OPC 找到OPC Groups (OPCCHN Unit#1)点右键,选择 New Driver connection。

在出现对话框,建入新建连接的名称,缺省是Newconnection。西门子公司不建议使用中文名称。

点击对话框中的 Properties 按钮,出现对话框。

键入 RSLinx OPC SERVER.如果是本地计算机,在运行SERVER 的计算机名的对话框中,自动出现<LOCAL>。如果是在另外一台计算机上运行SERVER,键入能够通过以太网访问的运行SERVER 计算机的名称。这样通讯驱动连接就完成啦。
4)指定系统参数。
OPC Groups (OPCCHN Unit #1) ,点右键,选择 System Parameter出现如下图的对话框,点击Computer 按钮,输入本地计算机的名称,确定。

出现\\<LOCAL> 项,点击出现的\\<LOCAL> 项,拉动滚动条,找到我们需要的RSLinx OPC Server .点击 Exit 按钮。

到这里,WinCC 里通讯配置就完成啦。等RSLinx 配置好以后,再到WinCC里来新建用于监控的变量。WinCC 是基于变量来寻址的,也就是说要监控的每个数据必须先建立一个变量来对应。

上面为WINCC的工作,下篇介绍RSLINK中的工作。

3.RSLinx 里的工作。
1)Configure Driver。
打开RSLinx ,如下图。先Configure Driver ,建立一个和物理设备对应的驱动配置。

弹出对话框,如下图。

在指定驱动类型列表框中单击鼠标左键,选择需要通讯驱动类型,我们以Ethernet device 为例。点击驱动类型列表框左边的Add New 按钮,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界面。
在界面中键入你想要连接的设备的IP 地址,以192.168.8.101.为例,如果有多个设备,把全部的IP 地址都键入完整后,点击界面下方的应用,确定按钮,驱动配置完成。

2)新建一个DDE/OPC Topic configuration.
在RSLinx 的菜单条中,选择DDE/OPC,点击并选择Topic configuration.

点击出现下图的界面,在界面中能够看到我们新建的驱动配置,打开驱动配置可以看到我键入IP 地址的工作站。如果是在线连接的话,可以看到RSLinx在不停的扫描通讯站点。

点击New 按钮,新建一个OPC/DDE Topic。系统缺省的名称是New_TOPIC修改为你期望的名字。
关联TOPIC,选中刚新建的TOPIC 点击右边的驱动配置名称,找到想要进行OPC 通讯的站点。点击 Apply 和Done 按钮。这样,RSLinx 里通讯配置完成。

4.变量和地址对应
1)新建变量
在WinCC 中新建变量时,如果是外部变量,系统要求提供外部变量的参考地址。
在WinCC 项目管理器中,点击Tag Management 点击 OPC 找到OPC Groups (OPCCHN Unit #1) ,找到我们刚才新建的驱动程序连接,以 New connection。为例。在Newconnection 上点击右键,选择New Tag .新建变量。

弹出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键入变量名称,选择变量的类型。同样的,西门子公司
不建议采用中文变量名称。

然后点击 Se lect 按钮。

弹出对话框,要求我们键入Item Name 和路径,我们在本机上进行通讯,路径不用填写。

这个Item Name 就是我们要进行OPC 通讯的数据的地址。
2)COPY DDE/OPC。利用RSLinx 的Edit 菜单下的Copy DDE/OPC Link功能,找到我们要通讯的地址,OPC 链接格式。

在我们新建的TOPIC 上,双击,如果是在线连接的话,你会看到通讯设备上的所有的地址。选中我们想要的地址,在列表下方Data Table 中,显示啦一串字符,这一串字符就是我们所要的Item Name ,拷贝这一串字符到WinCC 的Item 中就完成啦RSLinx 和WinCC 的链接。
逐个建立这种链接,建立完这种链接后,在WinCC 里象使用本地直接连接的变量一样使用通过OPC 连接的变量就可以啦。

网友A:
Wincc7带有AB的驱动。~~~~

网友B(2020-05-07):
要要要 啊 有没有免费的 教教我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