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时间问题

楼主(2011-09-19):
PLC为西门子224,程序里面也没做什么时间显示,HMI是EVIEW的MT506T。出现的问题如下:

1.HMI上输入的参数在PLC断电后不久再上电就丢失了需要重新输入。

2.在HMI上显示报警后上面的时间都是显示00:00:00。

请问如何处理?

如果不改程序加电池卡?时钟卡?可以解决问题么?

网友A(2011-10-19):
报警可以调用触摸屏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