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 数据访问出错

楼主(2011-09-19):
处于profibus dp网络上的一台s7-315,在诊断缓冲器里看到的内容如下:

event ID:16#2522

Area length error when reading

Gloable DB,double-word access,Access address:636

requested OB:programming error OB(OB121)

PRIORITY:12

internal error,Incoming event

应该是属于同步错务,这是发生在通信故障时的问题吗?应该如何定位并消除此问题?请指教

楼主:
顶一下下,沉了都!!!!!!!!!!!

网友A:
双字访问错误,区域长度错误,如访问DBD636,但数据块没有开这么大,检查一下数据块和程序。

楼主:
谢楼上的!关键是就是不知道这个数据地址,如果是gloable DB,好像只有个DB11是的,DB11.DBD636吗,是乎没有哪用到。我用快块一致性检查,结果只是有个功能块FB66(背景数据块DB66)沿用UDT2出错,原因是UDT2数据块根本就没有建立。但是乎没有关联。我打算先更正这个错误再说吧。

网友B:
把功能块的gsd文件找到安装,再找到udt2对应的文件拷到项目里边直接建立关联就行了。

按你说的,既然DB11.DBD636没用到,直接删掉就OK,保险起见,最好是把没用的都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功能块的gsd文件找到安装,再找到udt2对应的文件拷到项目里边直接建立关联就行了。

按你说的,既然DB11.DBD636没用到,直接删掉就OK,保险起见,最好是把没用的都删了吧。

能更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C:
怎么都是西门子的问题啊?为什么就找不到高手呢?

网友B:
对:青岭笑傲生 关于引用pmcuser 的回复内容:

把功能块的gsd文件找到安装,再找到udt2对应的文件拷到项目里边直接建立关联就行了。

按你说的,既然DB11.DBD636没用到,直接删掉就OK,保险起见,最好是把没用的都删了吧。

能更详细点吗,谢谢了?

把你的硬件组态的内容发来,便可详细回答你的问题。你们是不是用了一些特殊的功能块?比如FM350之类的,如果是的话,硬件自带一张光盘,里边有组态包,可以直接安装,用step7打开相应的文件,然后考取相应的功能块或数据块到项目就OK了。

不会是什么大问题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程序发过来,我帮你看看,肯定能找到问题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程序发过来,我帮你看看,肯定能找到问题滴

下班后我加你qq,向你请教。是用到了FM3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