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04-工控擂台-“为了增强接地极接地效果,在接地极周围洒盐”这种做法正确么?为什么?

楼主(2011-09-19):
“为了增强接地极接地效果,在接地极周围洒盐”这种做法正确么?为什么?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个人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多少年一直这样做的,

撒盐能起到保湿、降阻的效果

网友B:
正确

在接地极周围加盐(应该配合使用木炭)的目的有二:

其一:盐能吸收水分使的接地极能长时间保持潮湿

其二:盐溶液对金属具有较强的腐蚀作用。接地极腐蚀后增大了接地面积,对降低接地电阻有极大的好处。

网友C:
高人啊,都没听说过。

网友D:
太传统了!接地极周围洒盐会腐蚀接地体。现在接地体的施工方法是加降阻剂,降阻剂的应用有20余年的历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太传统了!接地极周围洒盐会腐蚀接地体。现在接地体的施工方法是加降阻剂,降阻剂的应用有20余年的历史了。

降阻剂用过多次,现在回复的是版主提出的问题正确与否,不是讨论工艺的先进落后落后。

网友E:
在接地体周围土壤中加入化学物,如食盐、木炭、炉灰、氮肥渣、电石渣、石灰等,提高接地体周围土壤的导电性。采用食盐,对于不同的土壤其效果也不同,如砂质粘土用食盐处理后,土壤电阻率可减小1/31/2,砂土的电阻率减小3/53/4,砂的电阻率减小7/97/8;对于多岩土壤,用1%食盐溶液浸 渍后,其导电率可增加70%。这种方法虽然工程造价较低且效果明显,但土壤经人工处理后,会降低接地的热稳定性、加速接地体的腐蚀、减少接地体的使用年限。因此,一般来说,是在万不得以的条件下才建议采用。

网友F:
这个方法是可以采用的,主要还是起降阻的作用,但是长远看来,撒盐会腐蚀接地极,长时间接地极就会与地面接触不良,渐渐失去接地的作用。

网友B:
其实在早期的接地极使用的都是利用盐、木炭与土壤混合进行处理的,运行到现在接地电阻仍然正常。所以说对于使用什么东西进行接地的处理,应根据现场的条件、接地极的用料、接地极的工作性质等综合因素来决定。市场上推销的东西有的确实是好,但是有的纯属概念炒作,真正使用后效果不一定比土方法来的实惠。

网友G:
这种做法不正确,食盐溶解后能够增加导电性能。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解决接地的问题。同时加速了接地导体的腐蚀性,加速锈蚀。必须经常更换。这种做法只能作为临时短暂使用,长期来讲还是做可靠的接地。

网友H:
接地体周围加入食盐能提高土壤的导电率,因为食盐能够改善土壤电阻系数且受季节性变动较小,价格便宜使用方便。

用撒盐的方法来降低接地电阻的做法通常使用在沙质和沙质粘土类土壤中在实施时基本上每根接地体的周围挖直径为0.5~1.0米左右的坑,将食盐和土壤一层隔一层地依次填入坑内。通常食盐层的厚度为约1厘米,土壤的厚度大约为10厘米,每层盐都要用水湿润,一根管形接地体的耗盐量约为30~40千克,由于木炭不易溶解、渗透和腐蚀是一种很好的固体导电体所以通常在其中加入木炭来增强导电效果。在扁钢、圆钢等平行接地体中采用加盐方法来增强导电率也有较好的结果。

如果接地极周围是岩石或含石较多的土壤采用加盐的方法不但效果不大且会降低接地体的稳定性,加速接地体的锈蚀且由于盐的逐渐溶化流失造成接地电阻慢慢变大,所以是否采用加盐措施来提高接地效果要根据接地极土壤的性质来决定。

网友I:
只要你接地极的材料、施工符合要求,效果就能保证。再说,盐是十足干燥剂,对材料有腐蚀性,不宜使用!

网友J:
食盐能够改善土壤电阻系数且受季节性变动较小,价格便宜,但是起不了增强效果的作用,还会腐蚀你的扁铁和角钢和对土壤造成损坏。一般建议深埋接地,所以是否采用加盐措施来提高接地效果和接地极土壤的性质来决定。

网友K:
放盐后可以降低接地电阻,使接地电阻值满足设计要求。但只要你接地极的材料、施工符合要求,效果就能保证,最好不要放盐,因为盐是干燥剂,对材料有腐蚀性,不宜使用

网友L:
1、自动调节功能强,不断向电极周围土壤补充导电离子,改善周围土壤电阻率。
2、电极单元采用耐腐蚀的合金材料,高能回填料采用具防腐性能和耐高压冲击的化学材料为辅料。大大延长其使用寿命。保证使用30年。
3、回填料以强吸水性、强吸附力和离子交换能力强的物理化学物质为主体材料。完成电极单元与周围土壤的高效紧密结合,且将降低周围土壤电阻率,有效增强了雷电导通释放能力。
4、高能回填料能与接地极和周围土壤充分接触,大大降低接触电阻。且流动性和渗透性好,增大与土壤的接触面积,从而增大泄流面积。
5、由于电极单元采用低导磁率材料,抗直击雷感应脉冲袭击强,防雷电二次效应。
6、由于其优异的接地效果和很强的调节功能,主要用于高土壤率地区和建筑物高度密集的城市。
7、由于其优异的接地效果,占地面积少,施工工程量小,节约材料。
8、盐属绿色环保产品。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bzbh2011          bzbh2011
lcx_jia               李纯绪
AQD008            AQD008
welfare87        welfare87
ganhong008    nananbeibei
jiaoanpeng       jiaoanpeng

20积分获得者:
2002125                2002125
ande                       工控追求
LJPWXY2008       LJPWXY2008
lyc19730508         Smile
a332329107          零下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