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05-工控擂台- 一台触摸屏,现出现触摸不灵甚至无响应现象,试问如何维修?

楼主(2011-09-19):
 一台触摸屏,现出现触摸不灵甚至无响应现象,试问如何维修?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答:1.对应触摸不灵敏,在系统设置里面有“校准”,另外组态画面时候多用矢量图或线,少用图片,占内存。

2 对于.无响应现象,首先要看组态内容是否正确,组态对象是否有触摸事件,触摸液晶屏有无破损,再不行,联系保修。

网友B:
1、可以先对触摸屏进行校准

2、画面不能太多,不然会因为占用内存而导致触摸屏反反应慢,解决方法可以减少画面或者增加存储卡

3、检查是否有通讯电磁干扰信号,这也会导致触摸屏无法响应,排除干扰源就可以。

网友C:
1、如果是电容屏,电容值与面积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如果用了太厚的膜那就只能用面积来补偿了,因此可去掉保护膜或更换质量好的保护膜;

2、触摸屏接口松动,接触不良,应返厂维修或找专业人员维修,不要自己动手,会扩大故障点。

网友D:
1.组态有错还下载到屏里了(这种情况较少,很多屏是不能下载有错的或者不支持的控件)

2.出现漂移,可自己校验试一试。(电容屏较多,但出现可能也少见)

3.和下位机通讯故障时会出现触摸不灵或失效。这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E:
触摸不灵或者无响应解决方法:如果不是程序通讯问题,看是新屏还是旧屏。

触摸不灵一般都是屏的保护膜(面膜)质量不好,出现无响应那就是触控面板不行,需要更换全新面板。

如果是新屏保修内,还是直接给客户寄一个备用屏给客户用,修好了再换回。或者让客户发回来修好了再返回。故障一般都是面膜质量问题或者触控面板问题。 不要想着让客户自己解决,最好是返厂维修。

保修期外:直接让客户寄过来,给他返厂维修。先寄个给客户用。

网友F:
我公司用的是昆仑通态的1063e的触摸屏,这种故障一般分为软件故障和硬件故障,

1软件故障:由于触摸屏长时间运行,导致历史数据占用了大量的空间,从而导致处理工程时运行缓慢,有可能造成假死现象。还有这种屏的旧系统中,在显示历史记录时,只进行时间的排序,而不考虑日期的排序,导致大量的数据错位,致使调用数据缓慢。

2 硬件故障:主要是线路虚接。还有就是安装不合适。有一次,有台新屏,老是校准偏移,只能有鼠标,后来拆机发现里面的显示屏安装不到位,导致触摸板受力不平,从而校准不好。

网友G:
1.对屏幕校准。 2.确定电容屏或是电阻屏。电容屏怕灰尘、油污,电容屏对外界的温度和湿度也很敏感。 3.内部元件损害。

网友H:
触摸屏故障处理
1. 触摸屏不能工作
1、现象:点击触摸屏无反映,控制盒灯不亮
分析:触摸屏的连接线没有与电源挡板连接或电源挡板没连接主机电源
解决:检查连线。把电源挡板装入主机机箱并连接主机电源,把触摸屏连接线的电源接口插入电源挡板接口
2、现象:点击触摸屏无反映,手指触摸时控制盒指示灯常亮,手指离开后指示灯熄灭
分析:触摸屏系统硬件工作正常,问题在于驱动程序错误或操作系统出错,触摸屏连接线的串口线没有正确连接主机的串口
解决:检查串口连接线,安装驱动程序时选择的串口号与实际连接主机的串口号要相对应。卸载旧的驱动程序,重新安装。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3、现象:点击触摸屏无反映,不触摸时,控制盒指示灯常亮
分析:触摸屏与控制盒接触不良,控制盒或触摸屏上的换能器损坏
解决:检查触摸屏与控制盒的连接线,更换触摸屏或控制盒
2. 触摸屏点击不准
1、触摸屏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触摸反映不灵敏,局部区域不能触摸等现象,这是因为触摸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大量的灰尘覆盖,断电后进行清洁,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
2、触摸屏在使用时出现光标乱窜,可能是控制盒遭到磁场干扰、触摸屏表面的换能器损坏或触摸屏四周的导线断裂。更换触摸屏或控制盒即可解决。
3、由于表面声波触摸屏是通过对触摸点的超声波信号的传递、衰减进行工作的,而较严重的油污、水渍等能够吸收超声波,造成触摸屏定位不准确甚至不工作,所以只需对触摸屏进行日常的清洁工作即可。
4、触摸屏四边的反射条纹受到轻微的破坏,可以反方向(相对与鼠标偏离的方向)等距离偏离校准靶心进行定位。

网友H:
如果是表面声波触摸屏可进行如下检修:
  1)可能是触摸屏的连线中,其中一个连接主机键盘口的连线(从键盘口取5伏触摸屏工作电压)没有连接,请检查连线。
  2)可能是触摸屏的驱动程序安装过程中所选择的串口号和触摸屏实际连接的的串口号没有对应起来,请卸载驱动重新安装。
  3)可能是主机为国产原装机,所装的操作系统为OEM版本,被厂家调整过,造成串口通讯的非标准性,与触摸屏驱动不兼容,如果可行 请格式化硬盘,安装系统后驱动触摸屏。
  4)有可能是触摸屏驱动程序版本过低,请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
  5)主机中是否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例如某些网卡安装后默认的IRQ为3,与COM2的IRQ冲突,此时应将网卡的IRQ改用空闲未用的IRQ。
  如果是电阻触摸屏可进行如下检修:
  1)检查触摸屏的连线是否接对,其中一个连接主机键盘口的连线(从键盘口取5伏触摸屏工作电压)有没有连接,请检查连线。
  2)观察触摸屏控制盒灯的情况,如果不亮或是亮红灯则说明控制盒已坏请更换。
  3)如果确认不是以上请况,请删除触摸屏驱动并重启动计算机重新安装驱动,或更换更新更高版本的驱动。
  4)主机中是否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例如某些网卡安装后默认的IRQ为3,与COM2的IRQ冲突,此时应将网卡的IRQ改用空闲未用的IRQ。 可能是计算机主板和触摸屏控制盒不兼容,请更换主机或主机板。
  5)如果触摸屏在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3-4年)发现触摸屏有些区域不能触摸,则可能是触摸屏坏了请更换触摸屏。
  如果是电容触摸屏可进行如下检修:
  1)检查触摸屏的连线是否接对,如果是外接盒控制卡,则控制盒部分,通过回形槽,直接与触摸屏伸出的电缆线连接。取电源部分通过一个键盘转换头(必须先将RS232口连接头的旁边的小胶皮头拔开,才可以将电源来线入),将一头连在主机的键盘口,另一头连接计算机键盘。将取到的5V电源的一个小头,插入232口的连接处将控制盒伸出的RS232连接头,插入主机的9针孔。如果你的主机可以使用的是25针孔,请购买9-25的转接头进行转换。如果你的主机的键盘口是原装机的小键盘口,请购买一对大键盘到小键盘的转接头 。
  2)如果是内置卡式,则检查一下跳线是否跳对 控制卡的跳线说明 由于用户的机器配置各不相同,同时使用的外设也不相同。所以为避免触摸屏和用户外设的冲突,Micro Touch 特提供控制卡的跳线说明,供客户选择。控制卡地址跳线设置说明:
  COM 口设置
  Comm Port I/O A1 A2 A3 A4 A5 A6
  COM1 3F8-3FF ON OFF ON OFF ON OFF
  COM2 2F8-2FF OFF ON ON OFF ON OFF
  COM3 3E8-3EF ON OFF OFF ON ON OFF
  COM4 2E8-2EF OFF ON OFF ON ON OFF
  COM5 2E0-3E8 OFF ON OFF ON OFF ON
  COM6 2F0-2F8 OFF ON ON OFF OFF ON
  COM7 3E0-3E8 ON OFF OFF ON OFF ON
  COM8 3F0-3F8 ON OFF ON OFF OFF ON
  关于COM端口与中断跳线的组合应按如下设定。特殊情况例外。
  COM1->IRQ4 | COM2->IRQ3 | COM3->IRQ4 | COM4->IRQ3

网友I:
处理这种故障偶通常做法就如同修电脑一样采用替代法来判断故障原因,首先采用替代法找同一型号的触摸屏接上试试如果故障消失那么就是触摸屏的原因或者排线原因,如果故障仍旧那么就是主机原因,有可能是主机程序运行缓慢或者是垃圾文件太多导致系统反应慢,此外还有主机温度升高、散热性差原因。此外操作间隔时间太短导致系统运行程序过多显示冲突导致死机现象。对于这种故障最好还是找专业的人士来维修,否则盲目维修只会越修越坏。

网友J:
这种现象可能是声波触摸屏系统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灰尘覆盖,可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还有可能是声波屏的反射条纹受到轻微破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则将无法完全修复。
如果是电容触摸屏系统在下列情况下可运行屏幕校准程序

  1)第一次完成驱动软件的安装。
  2)每次改变显示器的分辨率或显示模式后。
  3)每次改变了显示的显示区域后。
  4)每次调整了控制器的频率后。
  5)每次光标与触摸点不能对应时。
  校准后,校准后的数据被存放在控制器的寄存器内,所以每次启动系统后无需再校准屏幕。

触摸屏系统无响应 ,首先检查各接线接口是否出现松动,然后检查串口及中断号是否有冲突,若有冲突,应调整资源,避开冲突。再检查触摸屏表面是否出现裂缝,如有裂缝应及时更换。还需要检查触摸屏表面是否有尘垢,若有,用软布进行清除。观察检查控制盒上的指示灯是否工作正常,正常时,指示灯为绿色,并且闪烁。
  如果上面的部分均正常,可用替换法检查触摸屏,先替换控制盒,再替换触摸屏,最后替换主机。
  如果是表面声波触摸屏系统可进行如下检修:
  1)可能是触摸屏的连线中,其中一个连接主机键盘口的连线(从键盘口取5伏触摸屏工作电压)没有连接,请检查连线。 2)可能是触摸屏的驱动程序安装过程中所选择的串口号和触摸屏实际连接的的串口号没有对应起来,请卸载驱动重新安装。 3)可能是主机为国产原装机,所装的操作系统为OEM版本,被厂家调整过,造成串口通讯的非标准性,与触摸屏驱动不兼容,如果可行 请格式化硬盘,安装系统后驱动触摸屏。 4)有可能是触摸屏驱动程序版本过低,请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 5)主机中是否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例如某些网卡安装后默认的IRQ为3,与COM2的IRQ冲突,此时应将网卡的IRQ改用空闲未用的IRQ。

  如果是电阻触摸屏系统可进行如下维修:
  1)检查触摸屏系统的连线是否接对,其中一个连接主机键盘口的连线(从键盘口取5伏触摸屏工作电压)有没有连接,请检查连线。
  2)观察触摸屏控制盒灯的情况,如果不亮或是亮红灯则说明控制盒已坏请更换。
  3)如果确认不是以上请况,请删除触摸屏驱动并重启动计算机重新安装驱动,或更换更新更高版本的驱动.
  4)主机中是否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例如某些网卡安装后默认的IRQ为3,与COM2的IRQ冲突,此时应将网卡的IRQ改用空闲未用的IRQ. 可能是计算机主板和触摸屏控制盒不兼容,请更换主机或主机板。
  5)如果触摸屏系统在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3-4年)发现触摸屏有些区域不能触摸,则可能是触摸屏坏了请更换触摸屏。
  如果是电容触摸屏系统可进行如下检修:
  1)检查触摸屏的连线是否接对,如果是外接盒控制卡,则控制盒部分,通过回形槽,直接与触摸屏伸出的电缆线连接.取电源部分通过一个键盘转换头(必须先将RS232口连接头的旁边的小胶皮头拔开,才可以将电源来线入),将一头连在主机的键盘口,另一头连接计算机键盘.将取到的5V电源的一个小头,插入232口的连接处将控制盒伸出的RS232连接头,插入主机的9针孔.如果你的主机可以使用的是25针孔,请购买9-25的转接头进行转换.如果你的主机的键盘口是原装机的小键盘口,请购买一对大键盘到小键盘的转接头 。 2)如果是内置卡式,则检查一下跳线是否跳对 控制卡的跳线说明 由于用户的机器配置各不相同,同时使用的外设也不相同。所以为避免触摸屏和用户外设的冲突,Micro Touch 特提供控制卡的跳线说明,供客户选择. 控制卡地址跳线设置说明:
  COM 口设置
  Comm Port I/O A1 A2 A3 A4 A5 A6
  COM1 3F8-3FF ON OFF ON OFF ON OFF
  COM2 2F8-2FF OFF ON ON OFF ON OFF
  COM3 3E8-3EF ON OFF OFF ON ON OFF
  COM4 2E8-2EF OFF ON OFF ON ON OFF
  COM5 2E0-3E8 OFF ON OFF ON OFF ON
  COM6 2F0-2F8 OFF ON ON OFF OFF ON
  COM7 3E0-3E8 ON OFF OFF ON OFF ON
  COM8 3F0-3F8 ON OFF ON OFF OFF ON
  关于COM端口与中断跳线的组合应按如下设定.特殊情况例外.
  COM1->IRQ4 | COM2->IRQ3 | COM3->IRQ4 | COM4->IRQ3 3.

网友K:
1,重新校准触摸屏
    按屏幕下面中间的白键——设置——手机——触摸输入——触摸屏校准,建议用手写笔按提示校准即可;
2,把屏幕清洁下,或是把保护膜揭掉;
3,来回多按几下屏锁键,在手机右侧面中间位置;
4,关机稍等两分钟后再开机;
5,关机把电池拆掉几分钟后再装上开机;
6,把电话卡和内存卡拆掉再装上;
7,主题和软件装得多的话,改回原来的主题,卸掉一部分软件;
8,以上都没办法排除故障,那就得软格了,就是恢复到出厂设置,要先把手机上的内容备份了,可以用PC套件来备份。如果触摸屏完全失灵,那就没法备份了也没法软格了。软格前,建议把内存卡取出,不然一同格掉了。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bzbh2011        bzbh2011
jiaoanpeng     jiaoanpeng
caojie0723     caojie0723

20积分获得者:
lyc19730508    Smile
GWK008            GWK008
shne230            shne230
jingzongming    jingzongming
pengqihai          pengqihai
zyw3166           勇者
qingriwanxia    qingriwan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