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PLC存储地址数值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编程软件监控S7-200PLC时,发现在使用SWAP交换指令后,数值的变化问题,16位地址之前显示正常(比如18000),但指令执行后,数值溢出(变成48000),但是在组态上就显示正常,这是怎么回事?PLC是如何存储这些数的?

网友A:
位数不够 ,建议使用32位

网友B:
能说得具体一些么。。

网友C:
你怎么知道   指令执行后 数值溢出了 ? 监控 变量 值(和数据帧),看看。 还有测试不同的值 试试;看看swap 指令帮助!

楼主:
交换前后同样都是16位地址,应该都是在16位表示范围之内才对,显示48000不是溢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