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停车时过载报警,希望各位帮我解决下。

楼主(2011-09-19):
设备由滚轴丝杆带动做上下运动,往下运动的时候停车正常,往上运动的时候负载率有70%左右,停车时候达到120%,过载报警。其他几台设备相同功率的电机都运行正常,增益我也重新调整了的,我是没辙了,才接触这行,经验不行,希望各位帮我解决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啊,波恩老师?版主?

网友A:
上行负载率70%确实有点儿高!停车报120%过载,是停车过程中报?还是停车后报?停车过程有米、没有震荡或超调?

楼主:
停车以后报警,而且没有震荡和超调,我让客户调了下丝杆的预紧力,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A:
上行过程没事,停车后报警!难道是静摩擦太大?

楼主:
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怎么解决呢?调伺服没有用了吧?

楼主:
他的结构是 伺服电机==》蜗轮蜗杆==》滚轴丝杆

网友B:
垂直轴的伺服带电磁抱闸吧?抱闸动作时序处理好了吗?下行时都没事上行是反倒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