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超声波液位计如何设置参数?误差很大,不知怎么调

楼主(2011-09-19):
菜单7:差模测量模式显示数值=传感器到测量容器低部距离-测量传感器到液面/物面的距离,参考差值模式与增值模式区别,参数设置:数值为00000 为共模模式;参数设置BAD值(传感器到测量容器低部距离)时显示为差值

差模应该设多少啊?怎么算?????还望前辈们给个指示。调了两天了,怎么也调不准,急啊!

网友A:
1、超声波液位计,优点就是测值胡球跑,测不准,,,玩具哩凯

2、“调了两天了,怎么也调不准”,,,嘿嘿嘿,,,那就别调戏破鞋咧,歇歇锤子吧~~~~~~~~~~~~~~~

3、嘻嘻嘻

网友B:
超声波液位计测量的是空高,即探头到液面的空气高度,这个超声波界面上显示的也是空高距离,要想得到实际液位高度就要知道罐底的到探头的距离,在参数设置中输入其超声波的输出电流才能与实际液位相对应。